l-ig41m无CPU供电,哈哈,为何我都是CPU供电问题啊!!!

楼主(2016-12-16):
l-ig41m   有EN 有5V  有12V分压1.2V,其他7788查了下意思意思,确定是芯片坏换玩亮机为何最近好多的芯片坏啊,管子坏才是成本低致富之道啊顺便发个图纸,看好多人叫我路过发个图纸的

联想L-IG41M V1.1.pdf

网友:
能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A:
现在就想修好我的技嘉不进系统,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想修好我的技嘉不进系统,其他都是浮云

不进系统么?你试试换个时钟

网友B:
最近板子少了,一修就是没CPU电压的,,也是醉了

网友C:
就遇到bios问题多  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遇到bios问题多  这板子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管子坏,芯片坏,BIOS我很少刷,也许我修这板子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板子少了,一修就是没CPU电压的,,也是醉了

能解决就是好事情。

网友D:
这种板子的CPU供电芯片好像是ON的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看着图片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看字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的CPU供电芯片好像是ON的一般不容易坏

我这个换了就好了,也许我中奖了,哈哈

网友:
管子都换的778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