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关机后2-3秒自动开机未解决 !! 求助各位维修大师们

楼主(2016-12-16):
这个主板 能正常显示 关机后所有风扇不转 等待两三秒自动上电   开机前 测量开关脚无变化 3.3V 测量绿线4.8V 变0V 就开机显示
桥焊过  BIOS 刷过   IO换过  一样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症状的?

网友:
测测开机排针附近,有没有快恢复保险二极管,这个玩意比较喜欢把关机变重启。

网友:
你看看IO周围有没有相连的排阻,我上次遇到排阻坏的,绿线一直不是高电平

网友:
唤醒信号才是重点,关机的时候它是高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