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6-12-16):
G480 开机使用不定时掉电 做了个清洁 一样 后刷bios依旧,换cpu 内存,加热cpu供电,3,5v供电依旧 实在没头绪了 在bios里也掉 客户把硬盘取走了 求师兄们给点建议 板好 独显LG4858L MB 11326-1
刷BIOS

网友:
查一查温控

网友:
刷的是不是纯净版BIOS

网友:
南桥换来试下

网友:
查下温控,有示波器可以打下供电 实在不行只能换个南桥碰碰运气

网友:
我也有一一个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这个板不好搞

网友:
求南桥 附近的高清图 lg4858l mb 11326-1

网友:
哎 有些机器 真是难修的要死

网友(2017-01-15):
统一回复 换南桥已正常使用 没返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