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750S-I7 DQ笔记本不触发+备份BIOS

楼主(2016-12-16):
这机器来的时候插上电待机0.0003,因为这机器找不到图纸,也不好修啊,我就上论坛找找贴子,有没有一样情况,找了一遍没有啊,只一个人发了BIOS的,而且下载的这个BIOS里面的U33的BIOS程序是空的,用编程器打开文件什么也没有,幸好我备份了我原来的BIOS,不然又要蛋疼了,我刷了下BIOS还是一样的,不触发,我看到了有个贴子跟我差不多的也是不触,换了个南桥就好了,我心里也在纠结要不要换啊,要是换不好那不是又亏了个桥啊,这机器原来的桥是SR17D的桥,我手头上有个SR17E的,不知道能不能代用,上论坛上查了下能不能代用,看到有个人说代换成功了,但他的机器是ThinkPad 的,现在只能硬着头皮把桥取下来了,然后把新的SR17E的桥换上,等主板凉了,插上电,,,,,好事情啊,竟然上电了,上电0.22,再把CPU插上,电流到1.22了,一看这样子应该是好了,装机上屏,OK   亮机了      下面是备份的BIOS程序   独显 I7-4700MQ CPU  板号6-71-W35S0-D03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7108-1-1.html 这个是我看到跟我差不多的贴子

神舟战神K750S-I7 D1 独显 板号6-71-W35S0-D03A.rar

这是BIOS ,两个BIOS都在里面了

网友:
已加分

这个换完桥亮机慢 要修改下bios的吧

网友:
多谢分享,帮助需要的人

网友:
技术非常好啊,而且也比较幸运,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之前也有个神舟i7的,,桥短路了,,好像是一样的桥,,订了一个换了还不行,,直接换版了

网友:
是的   我也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个神舟i7的,,桥短路了,,好像是一样的桥,,订了一个换了还不行,,直接换版了

是啊   这种小桥坏的也多

网友:
换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