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信赖400S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6-12-16):
省略220v输入线插座

省略EMI

省略两只安规电容

可见保险严重烧黑

可见两只大电容 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未见鼓包

辅助部分采用分立元件
开关管 2N60

主开关部分两只13007

后级PWM 7500 和339

5v 3.3v 输出整流管

12v 输出整流管

网友A:
修得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暂时还没有 修下看看

网友B:
保险发黑, 查桥二极管  主开关管  待机开关管

网友C:
没什么好修的,板子都烤黄了,

绿色标签--B13----盖住了生产周期,把它撕了,看看是什么时候出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发黑, 查桥二极管  主开关管  待机开关管

多谢指点 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好修的,板子都烤黄了,

绿色标签--B13----盖住了生产周期,把它撕了,看看是什么时候出的货

哦 按来找下 标签看看

网友:
多谢指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