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S7-391原厂BIOS,解决亮机慢等问题,百分百OK,工厂要来的

楼主(2016-12-16):
S7-391 bios原厂 保证正常

S7-391备份4M EC面.zip

网友:
原厂的应该是纯净ME的 希望可以 给你加分了

网友(2017-08-16):
今天碰到个进不了BIOS的,刷你的试试看看能不能用哦

网友(2017-11-17):
感謝~本來是有待機按開關無反應一刷就亮機了

网友(2018-03-16):
我的是时亮时不亮,电流跳来跳去,刷来试试看,,,,,,,,,,

网友(2020-05-10):
刷上直接不触发,上面回复的都是来刷分的吗

网友:
此BIOS绝对OK,请不要怀疑,刷完不开机的自己搞清楚原因,仔细去查!此BIOS刷完秒亮,我都修了几十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