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无显示 换完显卡异常

楼主(2016-12-16):
不同时间接到两台Y460P  都是无显示 第一台换了显卡出现符号花屏 以为没有换好  连续换了两张显卡也是一样。 隔了半个月左右 又接到Y460P 都是加电无显示 也是换了两个显卡都是灰屏  都换过U 刷过BIOS   电源芯片也换过 真是无语了 有谁修过

网友:
显存呢,弄了下

网友:
还有显存的可能 下次可以改下集显试试

网友:
Y460P 难修啊,我也接了台,客户清灰把显卡上的小电容弄掉3个,我补上了,也不亮,电流1.2A,换了个显卡也是1.2A不亮,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屏无显示,外接花屏

网友:
这个机器买的显卡都会这样,因为是翻新显卡,我换了一个拆机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