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联想一体机网卡故障

楼主(2016-12-16):
       前几天某单位客户来电话说联想一体机的网卡时断时连,上门后发现不定时的显示本地电缆未插好,先整网线,后整网卡驱动,调速率,都不行。同一路由器上的其它电脑没问题,折腾了半天都没弄好,看来要换网卡了。无意间抬头发现房顶的日光灯,四个灯管中有一个总是不定时的一闪一闪的,估计不是灯管坏了就是镇流器有问题了。看外观猜想是老式的大铁块的镇流器。问用户灯是什么时候坏了,说是当天坏了,电脑网卡也是当天出的问题,果断打灯关闭,试机20多分钟,意然一次也没有断网,我这算是排除故障了吗?
   事后分析,有可能是老式镇流器干扰了电网,导致网卡相关电路受到干扰,错误的判断为断开网线信号,要不然就是电磁无线干扰了哈哈,请有相关知识的高手帮着分析一下吧呵呵 谢谢啦

网友:
就是无线干扰,上几天,装一个B75的台式机,客户要用XP系统,装好后,看驱动一切正常,就是插网线,好像没有插一样,用万能驱动打一下,好了。

网友:
应该是干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