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这是什么图?请指教!

楼主(2016-12-16):
这个是什么图,点位图么?
是用论坛里的《迅维智能手机维修系统》打开的么?我下的《迅维智能手机维修系统》怎么都是苹果的其他的没有啊 ,怎么添加进去啊!
点位图一般都在哪下载,怎么添加到《迅维智能手机维修系统》里,点位图一般是什么格式的后缀!
本人是小白,勿喷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

网友A:
目前好像添加不了别的点位图只能苹果和三星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好像添加不了别的点位图只能苹果和三星部分

我看论坛里有小米2a的啊,是不是用《迅维智能手机维修系统》看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064这个就是小米2A不开机的帖子,最下面那张点位图还有软件的功能(黄色的都是相同的这个功能)

网友B:
其他的用这个系统似乎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用这个系统似乎打不开

那用什么系统打开啊,一般的点位图是什么格式的,论坛里的智能手机维修系统的是pcb格式的

网友C:
pcb用AD  和99se能打开     后缀名不一样打开的软件也不一样,就像exe的压缩包不能用pdf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用AD  和99se能打开     后缀名不一样打开的软件也不一样,就像exe的压缩包不能用pdf打开

PCB图到哪下载啊

网友C:
在百度就能下载    这个是专业版的有5个多G,下载简版的就能打开

网友D:
这个叫  一点通软件PADSVX.0   简易版的有200多M 你找TB买图纸一般就有送这个软件,手机看点位图的,蛮好用的。

网友E:
文件名称类型是PC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用AD  和99se能打开     后缀名不一样打开的软件也不一样,就像exe的压缩包不能用pdf打开

你这个没用过,给个链接体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百度就能下载    这个是专业版的有5个多G,下载简版的就能打开

图纸5个G还是软件5个G?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  一点通软件PADSVX.0   简易版的有200多M 你找TB买图纸一般就有送这个软件,手机看点位图的,蛮好用 ...

哦图纸在淘宝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文件名称类型是PCB的

恩知道是pcb格式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下载pcb图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恩知道是pcb格式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下载pcb图纸啊

手机的PCB图也叫点位图。搜索一下就找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的PCB图也叫点位图。搜索一下就找到啦。

很多在百度找不到呢,比如小米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用AD  和99se能打开     后缀名不一样打开的软件也不一样,就像exe的压缩包不能用pdf打开

这个好像很详细啊,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