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C-Q3有时上电就正常,有时不上电

楼主(2016-12-16):
IH61MC-Q3有时上电就正常,有时不上电,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有帮忙回个信
问题

网友:
查RTC EC 南桥开机电路

网友:
谢谢,就是南桥没有动,有时还掉电

网友:
现在的主板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小件都没有标位置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呀,跑线跑了两小时愣是没跑出来

网友(2017-03-04):
我现在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