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V3 没法点亮,不断重启

楼主(2016-12-16):
技嘉B75M-DV3(2.0版本) 没法点亮,不断重启,开机,不装内存跑53,装内存跑51,不断重启,短接过内存边上的那个电阻,试过重刷官方BIOS,一样如此,请问DX,究竟是哪还有问题?是不是这板有通病?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1 18:17):
故障解决,原来是CPU(I3) 坏了,换一个好的U就好了(之前一直没找到好U试机),只是没想到CPU也有坏的,以为会跑码就一直没想到是坏U!主板没事,只是之前坏了内存供电3.3V的SPD的那个电阻!

网友:
不过内存,找图纸找条件呗

网友:
测测内存的238脚和118脚,有示波器的看看I2C内存波形是否正常,没示波器的用电压表量下供电是否3.3。主板上有小芝麻芯片的8脚全部拆掉。

网友:
都是大师级的啊!受教!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236脚SPDVCC到3.3V是否相通,正常应该相通,然后查查SMB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的条件啊,刷BIOS,内存的基准电压,参考电压,负载供电,主供电,系统管理总线,内存电源好,内存模块的基准电压,内存到CPU的数据地址线,座子有没有弯针虚焊,内存槽有没有问题等等

网友:
多谢上面的热心大师回答,有点高深了,要消化一下才行,

网友:
这个技嘉好多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下,赚点分

网友:
路过~~~~~·一样求解

网友:
亲!6系列以后的板!如果卡代码的话。你要是刷了BIOS没有用得话!就去查一下IO的检测脚电压!比如12V和5V的检测脚电压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很少修了,好修就修修,不好修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