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维修

楼主(2016-12-16):
th61a全板没有时钟,怎么搞

网友:
查PG呗,还能怎么搞?有PG就时钟坏,没有就查条件

网友:
时钟条件呢

网友:
H61芯片组时钟集成在PCH内,先查POWROK1和VRM_PWRGD

网友:
先测量下除了CPU核心供电之外,别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已经正常,测量IO是否发出APWROK信号给桥,桥的25M晶振是否起震。另外要注意,如果这主板的桥ME模块供电是独立的,那么就要查ME_PWROK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联想原装机非常蛋疼!

网友A:
这板子很多是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很多是代工的!

映泰主板是代工的?你没搞错?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