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trubo奇怪故障

楼主(2016-12-16):
故障现象和这个主板的的相似: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7223-1-1.html
要通电、断电、通电、断电循环几次这样开机才能开机成功,故障现象就是通电开机风扇转10来秒关机再按启动,有时循环两三次可以开机成功,有时要4、5次才开机成功!真是让人费解!求高手怎么维修下去!

网友:
遇到过。不鸟他。直接给客户了。

网友:
拨下12V供电或者内存就不会这样循环断电,也就是拨下12V有内存或者插上12V拨下内存都不会说通电开机会断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应该弄个诊断卡,看看到底是档了什么代码导致这样。这板子我记得是桥供电出的比较延迟,导致时序有点混乱。

网友A:
查查SMB的阻抗吧,这种板子很多是那些小八脚坏了

网友:
还给客户,不要浪费精力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拔去其它插件,只剩下主板,cpu,内存,电源后开机正常,跑码正常。为电源负载差,其实很多电源电功虚标,后来换了一个长城400w电源,插上其它插件,一切正常。供你参考。

网友:
关键是楼主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

网友:
主板还没有修好,电源是没有问题的!额定400W全新的,电源的测试能有什么问题!没有测试出是什么元件的问题不敢贸然更改元件!期待高手出来讲解下维修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SMB的阻抗吧,这种板子很多是那些小八脚坏了

是北桥的阻抗吗,是南桥与北桥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SMB的阻抗吧,这种板子很多是那些小八脚坏了

你有维修过这个主板吗?

网友:
你有维修过这个主板吗?

网友:
问题是多次重复通电断电后又能启动成功,真是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