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机器

楼主(2016-12-16):
接到2个机器。  都是hm65 芯片组的。  一个是  4750g,一个东芝 c600  显卡都是  nv卡   现象都是 有时清屏,有时显示正常。    难道都是准备干南桥的步骤?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主板屏线接口的电压 ,  这样的nv卡 不容易挂

网友:
最好先排除下 屏线 供电等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