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鸡ASUS X453MA修复记,顺便发四个通病,真的好辣鸡的一款机!

楼主(2016-12-16):
这款机前前后后修过几十台,只想说:这机真的好辣鸡!发出来,希望修到这机的同行少走些弯路!

主板:

板号:

先说说这个辣鸡的通病,从弄过几十台的经验总结出四大通病:

1,不开机。由于此款机是内置电池的,在电池电量用尽的情况下,会出现主板不上电的情况,碰到了很多只要拆机拔掉电池重插上就可以开!这款机主板上没有BIOS电池,断开电池后,通电会自动上电掉电,然后再开,要过一会儿才会显示!之后就正常了!用的是IT8985E的EC,个人感觉,这机器上的EC的程序是从BIOS读取的,之所以断电通电后会掉电再开显示慢是因为要读取BIOS来配置EC的脚位!就像X450JF上面的IT8587E一样,这个机型其实不用写EC,装个空白的8587上去,主板会 从BIOS芯片里面提取EC固件自动写入,但一定要注意,淘宝目前卖的IT8587全都是翻新货。

      红色字体是RT809编程器官网,爱修网上转载的!

      以上纯属个人想法,希望各位大神验证下!

主板上有BIOS电池位,如果电池坏了,客户不想换,可以补上电池座,R2127再补个1K的电阻就行!如下图:

2,碰到过十多台这机器大短路,全部是PC8608这个电容短路,如下图:

要拆这个电容,只拆开C壳就行,不用拆下主板,但是有的这个电容短路后,隔离管也会击穿一个,这个碰到过几台,所以拆下后要量下公共点的电压,看和电流表输出的电压是否一致,插上电池看能不能充电也可以!要换这个N管就需要拆下主板了,(保隔的N管可以用PWM电路的下管来代)!

3,就是BIOS损坏,表现为上电不显或不跑码,论坛有原厂的BIOS下载,刷备份的BIOS会亮机慢,最好刷原厂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4,就是这个单芯片损坏了,这种维修成本就比较高了,非要换不可了,此处需要注意的,碰到过很多台待机3V短路,一通电,待机电流偏大,待机芯片uP1859A发烫,并不是待机芯片坏了,而是桥短路了!这个断开3V的节点就知道了,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说不定真有待机芯片坏或别处短路的!还有就是不跑码,不过内存的,很多时候也是这个单桥坏掉了!这个桥在各大品牌低端的本本都有用,坏的很多了~SR1YW,SR1SF之类的,我都是买SR1YJ,CPU为N2840的那种来用,都可以通用的!因为之前照原型号买,碰到很多坏的。。。后来用到这个SR1YJ发现都是好的,就一直买这个!这里要注意的是,现在新出的单芯片SR29E,SR29F的不能通用SR1开头的!上次没注意看,直接用SR1的上到SR2的主板上,待机3V直接短路的。。

好了,说了这几点通病,来看看这块主板,问题是屏不显,VGA可以输出信号,但是没图像,是黑屏! HDMI可以显:

这里就是经验主义害死人,导致走了弯路。。。

本着从简的原则,直接刷BIOS,涛声依旧。。。
想着这个桥爱坏,直接换片新的。。 还是一样。。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看到屏线接口的ANX1121这个DP转LVDS芯片:

先测量周边的电容和一些电阻对地的阻值,没有明显短路,接着上电测电压,R4602,R4603,3.3V正常,看到一脚附近还有个0欧的电阻,测到电压只有0.2V多,点位图显示是+1.2VS,过0欧电阻变成AVDD12到芯片1脚!看去向:

到了PQ9106的4脚和8脚,这个是个新型的N沟道的MOS,现在新型华硕的机大量采用了!

测量PQ9106的1 2 5 6脚1.2 V正常。。。因为连在一起的。3脚为G极,信号为P_+1.2VS_RC_10,测量3脚电压只有1.4V左右!看来问题出在这!3脚接了一个PC9012,断电测电容阻值,没有短路的情况!还连到PD9107双二极管,但主板上未上件,还连接到一个电阻PR9104,电阻的另一端为+12VLS,上电测试+12VLS正常,再测此电阻阻值100K也正常,看来这个MOS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直接风枪取下PQ9106,上电测试P_+1.2VS_RC_10为12V了,看来真的是MOS挂掉了!刚好手边有一片华硕四代I5的料板,直接换掉:

再上电测,电压正常了!外接VGA正常显示!找个屏线,找个试机屏,正常点亮:

发个贴子好幸苦~~如果你觉得有用,请加点分~~~如果你觉得没用,请不要喷!!编辑这贴子真的要弄好久!累~~

附上福利:

补充内容 (2016-12-19 22:21):
今天又碰到一台..PQ9106坏的...直接秒了...看来这个也会成为通病的...

 会员14210392元2023-10-2 11:37
 会员7735432元2023-2-11 17:44
 会员5598342元2023-1-16 11:37
 会员5694492元2022-11-21 21:37
 会员8822472元2022-9-23 10:48

网友A:
经常去马杀鸡,修机就可以秒杀机,这EC还会自动写入?

网友:
这机器毛病好多

网友:
我去好详细啊,看样子修了好多这种华硕板了。一般CPU坏我都直接不修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问题一样

网友:
看到最后,没想到楼主还好这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去马杀鸡,修机就可以秒杀机,这EC还会自动写入?

来啊,来马杀鸡,我请!

网友:
这种功耗很低,上次进水修好上电到0.5不动了,以为没亮机,放弃了,结果打包好了可以显示。。。。后来才知道这种机电流就是0.5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新型MOS管还没遇到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透彻!讲的也很细致!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我就是先上论坛查通病。在三板斧

网友:
太精彩了·太精典了

网友B:
厉害了,对华硕分析的也是够可以的,这个MOS不常见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楼主分析很透彻有了这些经验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C:
我是来看福利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那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福利图的。

....好看么,,,好看快加分...

网友:
楼主这款机器修的好透彻啊

网友:
没BIOS电池 不是 系统时间好跑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华硕的机器真心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透彻!讲的也很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E:
   原来楼主好这一口

网友F:
新板子还没修过几块,楼主好几十的干了不起

网友:
楼主生意肯定很好,这款机累积了这么多经验

网友G:
新型MOS管还没遇到第一次见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精神 值得xuex

网友:
有通病的还是不错的 方便修不走弯路

网友:
详细的教程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修得这么多啊,整出经验了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发帖不易楼主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对华硕分析的也是够可以的,这个MOS不常见啊

现在华硕新机器上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板子还没修过几块,楼主好几十的干了不起

我就是一穷打工的,这边的机都是保一年的,而且很多机上市也比中国早些,经常可以碰到很新的机!这款机最早的时候一年多之前就开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楼主好这一口

这个不用在意......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楼主这样的额好人一定要加分。

网友:
最后的福利亮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型MOS管还没遇到第一次见

现在华硕较新点的机器上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 ,记住了,X453MA

网友:
论坛里有原厂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好帖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
华硕这个芯片的确有不少坏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华硕机越来越难修,新款的都修怕了

网友:
帮你加分 谢谢

网友:
在我心中 ASUS 一直都是辣鸡 坏的多  主板卖的又贵

网友:
写得很详细啊,,不错

网友:
asus的板子确实挺垃圾的

网友H:
笔记本内屏不显也刷BIOS了?一般都是供电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还是很讨厌华硕的机器的。。。不好修。

网友:
这得修多少 才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啊 厉害

网友:
楼主的奉献真是经历很多坎坷 得出的结论

网友:
华硕主板维修!!!!

网友:
学习了,碰了一个PC8608短路在 板上烧了个洞。。

网友:
厉害啊我的哥

网友:
华硕真心 难修 楼主搞定了

网友:
还在学习中 向楼主看齐

网友:
感谢楼主。让我们知道有这个通病。希望华硕把图纸共享给维修者,不要让消费者受到损害。为了消费者,华硕不应保守了,不应为了坚若磐石而抛弃消费者的利益。

网友:
其实搞维修的是喜欢辣鸡的

网友:
希望大家都学习楼主的这种发帖精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新型管遇到的不多

网友:
留个脚印 以后有用

网友:
好帖,必须顶起来!

网友:
这种有点图还好些 没点图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历害

网友:
谢谢大佬 学习到了

网友:
没有这么多辣鸡的机器还真不好挣钱了,哈哈

网友:
楼主  真乃大神也   666666

网友I:
正在修这机器呢   芯片被人拆了   楼主问下待机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J:
我手头上有一片这样的板,故障是有待机不开不过待机在跳,CPU内存电压也是在跳,应该是上电了不触发放好几天都没有思路楼主是否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在修这机器呢   芯片被人拆了   楼主问下待机芯片型号是什么

贴子里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手头上有一片这样的板,故障是有待机不开不过待机在跳,CPU内存电压也是在跳,应该是上电了不触发放好几 ...

不开?上电了不触发?.....不明白...能否表达清楚....

网友:
所有的板要都是通病的话我们的饭碗估计也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的太精彩了,但是,这点,我还是没懂,EC真的可以自动写入吗???

是初次上电后,读取8M BIOS芯片!来配置EC脚位!然后保存在EC里面,!主板一断电后,再上电就要重新读取!所以会出现上电掉电一次后,等十多秒才亮机!再开就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内屏不显也刷BIOS了?一般都是供电吧

这里机器堆的多,要快速解决!从简到难! ACER有一个款四代的机器,开机屏会闪一下,外接黑屏!就是BIOS坏!!修了几十台了,可以说是通病了!发贴不容易!匆喷....

网友:
太强悍了,怎么说好呢?神贴

网友:
华硕为了省成本也是用尽心思了,连BIOS电池都省了。

网友L:
请问楼主,这种mos没有备件,可以用普通的改装吗

网友:
收藏了楼主解析的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这种mos没有备件,可以用普通的改装吗

当然可以....直连也可以的...不过为了完美..有件一般我都换的...

网友:
换个空白的ec,自己能写入吗,有点扯

网友:
s

引用 网友M:
我知道这个用用编程器可以写,但是没有听说过上个空白的上去,主板可以自己写

。。论坛能发外链么。。。

你自己看看。。。

http://www.ifix.net.cn/thread-47221-1-1.html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你不知道的或不认同的并不代表不是真实的!

网友:
生意很好啊  这么多同型号

网友:
谢谢分享啊,都分享出来了,至少 遇到的查的范围小了很多。

网友:
看来楼主修的很多ASUS的啊  哈哈  我这边都是联想的!加分收藏了!经典案例啊!

网友:
楼主写的好,思路清晰!

网友:
刚刚看到,楼主讲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华硕的机器 很多时候拿到手很茫然啊  学习了哈

网友:
这贴子来得非常急时

网友N:
弱弱的问一句,最后那几双腿是楼主的吗?

网友:
这么多问题的机器。估计市场上很快就没有了。。。。

网友:
楼主看来是华硕修的很多啊

网友:
这么多通病 ,学习了

网友:
真材实料的好经验。造福坛友,ASus的机器就是难修,多多共享,论坛更有凝聚力。谢谢楼主。

网友:
顶大神级别。

网友:
学习 了,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
ec还会自己写入   其他机器会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只能说华硕不怎么样了啊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好真不容易。。。牛

网友:
感觉问题好多哦··一定要加分··

网友:
学习了 备注下 留个脚印

网友:
感谢楼主的总结,很辛苦啊。看来楼主技术很好吧,有点望尘莫及呀。

网友:
看这主板的结构就不能不佩服设计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通病修好一般不容易返修

网友:
感谢分享 故障点 还没遇见过这故障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O:
这个1.2v是个什么信号
wx0408
这个转换过后只给DP转换芯片一路的供电....,,
详情

网友:
楼主真是维修工程师啊

网友:
新型MOS管还没遇到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
非常和的维修质量

网友:
这种机子CPU爱坏

网友:
这通病也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1.2v是个什么信号

这个转换过后只给DP转换芯片一路的供电....,,

网友:
非常详细啊,感谢分享

网友:
R2127图纸上也是1K

网友:
RTC电路中.一般都是小电池的正极接1K电阻到双二极管的..不用看图纸....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现在品牌机也是问题多多,都为压成本

网友:
不错,经验很丰富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好经验收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弱弱的问一句,最后那几双腿是楼主的吗?

这么漂亮的腿会来做苦逼的维修工?~这是给你们的福利。。。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小生学习了

恶意刷分,版主来了你就惨了..

网友:
厉害  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恶意刷分,版主来了你就惨了..

已经封7天 灌水全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