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开机5秒左右屏刚一闪就掉电

楼主(2016-12-16):
收到一台ASUS A42J 板号:K42Jr REV4.0开机5秒左右屏刚一闪就掉电,电流上到1.3A左右,拆机后取下COM电池,放电后故障依旧,再取下COM电池上电可以开机,进入COM恢复出厂设置,重启电流跳过1.3A再上到2.1A,亮屏OK,为避免同行们少走弯路,特分享上来,希望能有用.

网友A:
楼主是放了两次电好的吗

网友B:
这种以后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哦,客户拿来修的机子一般放点好了我都不敢收费,怕不稳定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C:
怕是不稳定的问题哦。。。。。

网友:
高手在人间勒!!

网友:
要是有点位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放了两次电好的吗

放电不会好,取下电池就不掉电,然后进CM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以后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哦,客户拿来修的机子一般放点好了我都不敢收费,怕不稳定

你是没看明白,放电不会好,取下电池就不掉电,然后进CM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是不稳定的问题哦。。。。。

你没看明白,放电不会好,取下电池就不掉电,然后进CM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要是我就不知道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楼主写的是有点含糊,意思应该是拆掉电池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装coms电池吧,不知道理解的对不

网友D:
这是什么原理啊,不理解bios不会设置关机吧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还是搞个BIOS吧

网友:
这样确定 能好

网友:
取掉CMOS电池后  不就恢复到了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原理啊,不理解bios不会设置关机吧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温度高了造成BIOS保护并记忆了,因为我拆开看导热硅脂干硬了,风扇口也差不多让堵完了。

网友:
确实马上见好,有可能是温度高了造成BIOS保护并记忆了,因为我拆开看导热硅脂干硬了,风扇口也差不多让堵完了。

网友:
这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不就是放一下电然后再装上电池?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有些机子就是放电就会好,台式机维修中更常见。

网友:
同样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