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你以为会返修吗?

楼主(2016-12-16):
    一张技嘉GA-H55M-S2V主板,RTC_RST电压只有1.7V。是被桥拉低了的。据客户说是好久没用了,用风枪吹了一会桥,量RTC_RST电压正常了。真是受潮的原因吗?

网友:
这种故障和修复方式,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悬

网友:
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悬。哈哈客户不急就多测测吧,2天没问题就没问题,还出问题就上VGA吧

网友:
你可以用一二个星期,如果正常就说明正常啦。

网友:
很好,很精彩,获益良多。谢谢!

网友:
风枪的话,返修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上bga台的话,当然稳好点

网友A:
来了,再收一次钱

网友:
最好上BGA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了,再收一次钱

这个想法不错,就怕遇到胡搅蛮缠的客户,就头大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多测试几天看看吧

网友:
重植桥可能多用一段时间,,这样搞,,最多一星期吧!!

网友:
先把外围的电路给一个一个排除,最后判桥,可以加焊,有的是受潮

网友:
应该是风枪吹桥,加热了桥旁边元件吧? 晶振!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