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9 SVS131A11T 掉电 不定时 5秒至10分钟不等

楼主(2016-12-16):
SONY MBX-259 SVS131A11T 掉电 不定时 5秒至10分钟不等

无点图纸  无点位 有BIOS

开机电流跳变到 1.4A左右亮屏  因为是独显的  貌似也正常

Windows启动界面就掉  有时刚出LOGO就掉  不能进系统 不能进PE

进BIOS 3秒不到 也掉电  有进5分钟都不掉  毫无规律可循

去掉硬盘 电池  单用电源也一样掉电

拆机 …………

网上查 无相似故障 无通病  仅一个公共点短路的   很显然这台机不是的 排除

剩下的观点几乎都是  BIOS或温控

本着易简易快的原则  刷BIOS后 一样掉电  排除了  (同时刷还原BIOS  个人习惯)

散热管不烫  芯片温度也不高  风扇开机瞬间转下就停 正常

查温控芯片  找一会实物 没有找到  无图纸 无点位就是不好搞事  蛮费时间的

怀疑还是BIOS问题多些  打算进BIOS里面看下版本号  再对应官网的刷  靠普点

发现外接USB键盘怎么也不起作用了

再发现是两个蓝色的USB3.0的不行  黑色的USB2.0可以 这个有的机器要进BIOS设置或进系统里面后才能用   可以理解

另外这个键盘只要通电有5V  LED灯就会闪一下的  无意中确发现这个板怎么都不会

量 确实是USB接口没有5V输出 同时发现接口位置有点微烫

确认是两个蓝色的USB3.0接口的5V滤波电容 击穿短路了

换掉后 开机电流1A左右 亮屏 可以进PE

装硬盘 进系统 不掉电  一切正常了

修板不容易  重要在细心

遇事不慌 处事不乱  座等收钱中

网友:
修机还是要有好的思路和细心 无图纸无点位只能慢慢查

网友:
索尼的不太好修

网友:
无图纸无点位只能慢慢查,厉害

网友:
滤波电容软击穿吗?这种的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这个心真细,这样都能发现,很强大啊!

网友:
usb电容坏了导致进系统掉电是吧

网友:
最后还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测试usb接口的供电就知道了

网友:
     好眼力呀 楼主

网友:
    sony的机器掉电的就是麻烦   坑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加分啊

网友:
掉电最不好修了,为楼主的细心点赞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