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是不是有掉电通病啊

楼主(2016-12-16):
HP  CQ61  触发就掉电  大概10次里有1次能开机   成功一次再开机一切正常 然后一直可以正常开关机     但是放几分钟再开就又掉电了   掉电电流一般在0.47   有时0.36  极少数到0.7    毫无思路啊  难道是天太冷了它不愿起床了吗

网友:
后级转换电压ok吗

网友:
那就要检查开不起来的时候有哪些地方不对了

网友:
也修过这款机,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 上面有玻璃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