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主板CPU供电三相供电有一相无波型

楼主(2016-12-16):
映泰G41-M7主板CPU供电三相供电有一相无波型怎么修,上下MOS管换过,主控芯片也换过还是不行。求解答。

网友:
有些主控,在CPU功率提升的时候,才会把3相供电全部开启使用,华硕的ASP0800就这样。你还是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