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4s 开机白苹果 10s 后重启

楼主(2016-12-16):
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加焊 wifi芯片 就可正常进入系统,wifi 能使用, 后来进过水,吹干后正常使用, 没用多久,又出现开机白苹果  10多秒后重启,然后反复重启, 认为是 还可以 加焊wifi ,这次不行了, 换了wifi 芯片还是不行,

我想请问, 正常的 4s, 把wifi 芯片折掉后,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吗???????????????? 我想通过这来判断是否是wifi 芯片问题,

网友:
拆掉WIFI芯片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的。

网友:
你这个故障可以通过刷机看报错定位故障。

网友:
请问是DFU 模式吗? 美版Iphone 可以刷机么?

网友:
没有wifi芯片是可以进入系统的,只不过wifi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