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咸鱼到一个加拿大bell 版 IPhone 4s,无基带

楼主(2016-12-16):
据卖家说,以前能插国内的卡打电话,后来突然没基带了, 现在 的现象是, 设置 关于本机, 没有 IMEI 号,也没调制解调 版本号, 是基带cpu 换了,还是 基带电源供电坏了, 怎么测 基带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基带CPU是不可以乱换的,和码片是配对的。

网友A:
S1和S3供电先出。基带CPU读取啦码片资料后出S2和S4供电。

网友:
下载一个点位图看一下基带需要那些供电

网友:
目前基带出不来,仍然可以进系统,wifi 上网,  如果把 基带CPU 和码片都折掉, 还能正常进入系统 使用wifi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1和S3供电先出。基带CPU读取啦码片资料后出S2和S4供电。

s1 s3 的测量点在哪? C126_RF如果有电源,接下来测量 什么地方的电压? 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1和S3供电先出。基带CPU读取啦码片资料后出S2和S4供电。

你先把原来的基带CPU换回去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原来的基带CPU换回去先。

在上面没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上面没折的。

打开PCB图就可以看到啦,L61_RF和L62_RF就是S1和S3供电。

网友:
另外,S1-S3供电,每个电感上有个电阻,分别是R67_RF、R65_RF、R64_RF、R66_RF,供电经过电阻进的基带CPU,查有无开路

网友B:
多谢大神指点迷津, 我看这主板很新,基带部分没有维修痕迹,也不像进过水的。难道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就 出问题了??

网友B:
需要把屏蔽罩吹下来,风枪多少温度安全,280 -- 300 度不会把 cpu 或其他地方搞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把屏蔽罩吹下来,风枪多少温度安全,280 -- 300 度不会把 cpu 或其他地方搞虚焊吧??

温度太高啦。240度就行啦,有铅锡,熔点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指点迷津, 我看这主板很新,基带部分没有维修痕迹,也不像进过水的。难道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就 出问 ...

拆的温度太高,容易干虚焊。

网友:
先查基带cpu的供电吧

网友:
基带cpu、基带电源、码片都有可能哦

网友:
我们现在都赌6代以上的机器,才裸板45元一块。。。4S整机,这边已经280元一个纯原的了,你还玩4S,跟不上了。。就是修好了,你的成本多少,你算了么?一个好4S主板才100元一个。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4s 成本低,练习手工是一样的, 能修4s; 其他手机也差不多吧,就是电路图不一样,能练习到成功搞 4s 的 CPU , 估计搞 A8 的2两层差不多吧,。  目前我主要缺乏实践,手工练习哪里有进价指南?

网友:
基带CPU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