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初级接上220V电压,结果测量是0V,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16):
我的威龙PS-305DM可调电源昨天发出臭味然后就不工作了,测量变压器次级没电压输出,测量初级也没220V电压(保险丝是好的)。我是量图1表笔指示的地方,这里是220V电压输入的地方,如果把它与变压器初级断开,测量是220V。如果接上变压器初级,那么就是0V。所以我想问,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初级短路了?如果短路了不就烧起了么?

网友A:
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
插口松了,

网友:
输入是不是插一根线呢?可能是线烧的里面有断路。而且变压器也是不是烧了呢?你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初级。

网友B:
你把变压器220输入端线圈 断开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变压器220线圈看是否开路。检查看看  有的变压器线圈里有个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保险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十有八九是烧断线了,再认真跑线分析下吧

有短路的话肯定是先炸机,再炸保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变压器220输入端线圈 断开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变压器220线圈看是否开路。检查看看  有的变压器线圈里 ...

哎,我测了一下电源线,发现有一条线是断的。我之前就想到是电源线的问题,但用万用表测了是好的,刚才实在想不出毛病在哪,又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线tm是断的。真的是见鬼了。可调电源应该是好的,等一下组装起来试试。这2块钱的电源线真心不能用。。。 这龙威电源的变压器真大,真足。

网友C:
毛病跟你的答案差不多,是电源线断了,时好时坏,所以这毛病很隐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求解答

我的是电源线断了。

网友D:
测量初级电阻值,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应该是初级开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哎,我测了一下电源线,发现有一条线是断的。我之前就想到是电源线的问题,但用万用表测了是好的,刚才实 ...

2块钱的电源线,这不叫省,这叫埋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块钱的电源线,这不叫省,这叫埋隐患。

版主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初级电阻值,看是不是开路了

不是,如果是初级断开那么也会有220V的吧,我这是直接没电压。原因是电源线坏了,估计里面断了只剩一根线连着,可调电源开关不按下有220V,开关按下带不了负载就断开了。所以变压器初级这边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变压器220输入端线圈 断开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变压器220线圈看是否开路。检查看看  有的变压器线圈里 ...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病跟你的答案差不多,是电源线断了,时好时坏,所以这毛病很隐晦。

正常情况下220伏的电压加到了变压器初级线圈上,电压不可能为0,只会把初级线圈给烧坏,如果接触不良,在你接变压器之前测得的电压为虚电,实际上电流非常微弱,一但接上负载,两端电压即降为0伏。

网友:
这种情况我在电饭煲遇到过,灯正常就是不加热,测发热丝是好的,也有220V电压,结果是电源线坏了.....

网友:
这是电源线  接触不良的感觉 啊

网友:
断线,开关烧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