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不定时死机、花屏维修

楼主(2016-12-16):
          前几天联想店的同事拿过来一个Y500的机器,说是花屏死机,进PE也一样,怀疑是硬件问题,于是拿过来给我看看。
        接到机器首先进PE看看,果真是进PE也死机,有时候还红黄绿蓝的 来回切换。
        凭经验感觉是显卡问题,我修机有个习惯就是修机之前先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故障,于是百度一下果然好多一样的故障,有的是刷BIOS好的,有的是加焊显卡、显存好的,有些更是显卡 显存 桥 EC都换了却没有好的,于是心里大致的有了些方向,于是拆机。
                                        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先用风枪吹了会显卡,开机测试,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了,死机的时候有显示,但是画面不动。鼠标键盘也是没有反应,于是决定刷BIOS试试,刷完进系统测试还是会不定时的死机。
      于是就测了一下主板各种电压都正常,正常开机的时候BIOS,SMBUS,各个晶振等波形也都是正常的,于是怀疑是不是我这个也是显存的问题,或者是显卡用风枪吹的力度不够,于是上BGA,把显卡显存都加焊了一遍。
        装上CPU 内存再次测试一下,由于手头还有很多活要做,就开上测试软件放一边了,测了一个多小时快下班了,也没有再死机,心想应该是修好了,于是关机下班,等第2天再测测没问题的话就给客户报价。
       第2天来到打开测试软件测试,测了1个多小时又死机了,看样问题还是没解决,由于这边老板开了7个专卖店,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做硬件维修,手头机器太多,并且这个修修还要测试太耽误时间,于是就先修好修的机器,这个先放一边了,放了好几天客户催了,干脆心想给他报个高价把他吓走吧,于是报价490换显卡。结果客户真嫌贵不修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客户又拿来说修,正好这几天手头的活也忙个差不多了,就沉下心来慢慢测测。
     在测试中发现死机的瞬间屏幕会白一下屏,然后画面就不动了,根据经验,死机能正常显示画面,并且有时候会红黄绿蓝的来回闪,应该显卡是好的,应该是CPU或桥没有发出要显示的内容或者桥或CPU在死机的瞬间停止工作了,于是换CPU 内存 都试了还是不行。

      实在没有思路了,难道是电压不稳,于是拿示波器量各个电压的电感,看看死机之前和死机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实际测量并没有什么变化,无意中示波器测到桥背面的电容的时候有个3,3V的电容在白屏瞬间电压会跳一下,于是示波器表笔放到这个电容上继续等着白屏,看看下次白屏的瞬间会不会还跳,果然白屏的瞬间这个3,3V的电压也跟着跳到1。4V左右,看样找到问题了,由于电阻电容都没有丝印, 查图看到桥有2个3,3V的供电,一个+3.3V  一个是+3V_PCH,测来源和+3.3V相通,说明这个电容是+3.3V。
   追查+3.3V来源 U47的5678脚和控制信号SUSP白屏的瞬间都不跳,3VS_GATE在白屏的瞬间会跳,3VS_GATE由+VSB拉高,用万用表测,正常应该是19V,但是实际测量只有17V左右,看样问题就出在+VSB了,继续追查+VSB来源, 发现+VSB受控于PQ4,看到有个隔离点PJ2,直接测PJ2,+VSB正常19V,为什么到U47那里只有17V了呢,难道后级有微短拉低或者MOS不良?   断电直接测Q100和PJ2之间竟然不通,直接飞线,开机测试半天一切正常,至此修复。
    总结:+VSB到U47和U3之间板层断线,导致+1.5V_CPU_VDDQ和+3VS电压不稳定,从而引起的死机,花屏。至于为什么断线了+VSB还有17V,有时候会跳变到5,6V,这个不得而知。

网友:
供电不稳定

网友A:
没有彻底断了,有微接触

网友:
我有遇见过别的机器   SUSP 不稳定引起不定时掉电,  至于死机还是头一次看见

网友:
这种故障放给我基本都不想修,太费时费力了。。。不过这报价可以

网友:
强大强大。这都被你找到了。细心和耐心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网友:
好厉害,这个必须加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彻底断了,有微接触

两端是无穷大,没有任何阻值

网友:
   不错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这故障太难了,楼主厉害啊,佩服

网友:
运气真是不错

网友:
查这个的关键是死机之前会白屏一下

网友:
能查到桥北面的电容,也是需要时间和经验啊,大神

网友:
太费神了 -----------------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希望有一天和你一样牛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还是无意间量到的。。。。。

网友:
讲解太详细

网友:
很佩服楼主,没有放弃的精神

网友:
佩服佩服 ,这种真的很难修的。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厉害啊,虽然帖子没看明白。但是很欣赏你的帖子

网友:
这个故障能修出来是 是运气也有 实力也有

网友:
不稳定的 感觉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都能查出来 可以

网友:
这种故障很容易想成显卡和显存地问题,楼主真细心

网友(2018-10-13):
这机器显存虚汗遇到挺多的 开机灰屏

网友:
厉了楼主,大赚一笔,不过也得有技术才能赚

网友:
这种故障我是基本放弃要么就是去交换了真的太难修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楼主好技术呀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7个专卖店才一个维修师傅,我们两个店就有三个维修师傅,有时还忙不过来

网友:
兄台,业务多,技术精呀。电路分析头头是道佩服

网友(2024-07-24):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耐心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