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掉电重启,不插内存就不掉电,换了两个BIOS芯片解决。分享一下

楼主(2016-12-16):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的是BIOS
还是BIOS
芯片。

网友:
真是够坑的

网友:
          内容无味

网友:
BIOS芯片本体坏的没碰到过,也许没修出来的机子里面有这个情况吧。

网友:
真坑,这也能引起掉电

网友A:
这个刷BIOS就行了呀,不用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BIOS就行了呀,不用换的

如果单单刷了行了话,我还需要换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就容易坏。。

网友B:
换的BIOS 里面的程序。还是 BIOS 芯片? BIOS 芯片 坏了 ?

网友:
描述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BIOS 里面的程序。还是 BIOS 芯片? BIOS 芯片 坏了 ?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的,你再看读一遍

网友:
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
是亮机重启,刷哪个BIOS

网友:
难道两个芯片都要刷吗

网友:
刷BIOS吧的吧

网友:
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厉害啊  你怎么考虑到换bios芯片的 一般只会换一个 你怎么这么确定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7-01-17):
l楼主原BIOS芯片刷写正常 怎么想起换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