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技嘉GA-B85-HD3 REV2.0不触发案例

楼主(2016-12-16):
    同行拿过来一块网吧用的技嘉板子,型号是GA-B85-HD3的主板。
    到手后上电测机,能触发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一会儿自动掉电,然后就不能触发了。断电之后偶尔能触发。
    先换个内存看下,状态一样。迅维网论坛里找个BIOS 刷了情况还是一样
   只有按不触发来修了

    测电池有3V  跳帽有3V 开关针脚有3V   晶振有0.2V和0.4V左右 跑线到IO IT6820E104脚能拉低。
    由于之前修过B75的板子 有的信号故障回是通病。就按照网上的通病慢慢找。
    测到IO114脚 发现RSMRST为0V 这个要3V才对
   由于没有B85的图纸 只有用B75的图来找思路

      IO 114脚和一个22欧电阻通,电阻另一边连到一个三极管Q99   Q99三极管的G级为3.3V高电平,这个G极必须为低电平才对 不然Q99导通了D极和S级连通接地了。
      在测Q100 2脚为0V 这个得为高电平才对,继续往后找。2脚连接2个电阻   R639一脚有3.3V 一脚0.5V 电压不对 ,换了75K电阻和22K电阻电压不变。
      查到D21二极管后发现一个脚3.3V 另一个为1.5V   换了之后就好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被拉低,我也不知道。换过3个脚都有3.3V 。在测RSMRST就有3V了。
      通电开机 跑码15不跑了  继续网上找答案,有的说内存问题,换内存后久违的诊断卡终于跑码亮机了。
      这个D21在B85主板的桥晶振旁边
     说的不好还请见谅,发这个贴的主要目的是给像我一样初学主板维修的同行一个方法和一个灵感。便于我们遇到问题而没有任何头绪想要放弃时,看到热心同行发的维修帖子能给你提供一丝丝坚持下去的动力。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不是把元件在主板上的位置拍张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有图纸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台板也是搞起了

网友:
发错了板块,我帮你已了过来,修的不错,请再接再厉!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块技嘉B85的也是不触发.但是IO的RSMRST脚有3.3V 修了好久没修好返给客户了

网友:
难道是D21漏电了???技嘉的板子有图纸有点位不错

网友:
d21是不是可以拆掉不装啊

网友:
我最喜欢看这种东西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都高手级别,,我的话只能换换晶振,,桥什么的!!

网友:
我看到这种电路先拆Q99再说=。=

网友:
小白求教,这个D21是起什么作用的。拆掉不装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D21坏掉或者漏电了,话说我也有疑问,这个D21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应该是前面一个信号发出高电平后来截止这个D21的吧。有的板的RSMRST是直接一个3V电压接个电阻加的IO的脚上的,这个好复杂,搞不懂设计电路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大神的套路小白不懂

网友:
台机主板修不出价钱了。都三四十。好没动力。

网友:
d21 是那个信号 上的饿

网友:
按时序,慢慢修.

网友:
路过,学习下,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