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main短路 上电不发热 咋整?

楼主(2016-12-16):
客户6S摔的比较严重,上电大电流,MAIN供电短路,U3700发热,还是短路Q2300与U2300也有发热,也拆了。MAIN供电路还是短。接地。正极随便找个电容极接,电压从0升至1.2V,电流就已经有2A多了。但主板没有明显发热,上松香,好久了也不见哪有症状。请问大神们如何下手。有可能是主板内层摔接地了吗?

网友A:
一直被这种问题困扰,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的是大面积发热,有的是电源线发热,反正烧不出来。求大神指导。

网友B:
需要制作烧机电池烧,你这个电流太小啦,烧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被这种问题困扰,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的是大面积发热,有的是电源线发热,反正烧不出来。求大神指导。

做烧机电池,线一定要粗。多个电池并联大电流,一下子就烧开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制作烧机电池烧,你这个电流太小啦,烧不开的。

明天整几个电池试试,4个够么?就用苹果手机换下的旧电池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天整几个电池试试,4个够么?就用苹果手机换下的旧电池可以吗?

5个最好,可以啊,就是用旧电池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个最好,可以啊,就是用旧电池做的啊。

好的。谢谢。明天弄弄看。

网友: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直接接地的话  稳压电源马上短路保护了  说明线路上有隔离  大片发热肯定是某路供电短路  当同一路上某芯片已经彻底短路了  芯片内部没有隔离了  电流当然大了  发热的肯定是供电芯片 和共用这路电的芯片 造成大面积发热  就像根绳子放牛一样  当电流太大了 负载就大了  供电主就发热了   有不对的  指正下

网友D:
使用电池烧一下试试吧

网友E:
如果短路是由焊料形成的,或者如果它是由低电阻材料制成的,它不总是产生热量。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同一线路上拆焊组件,直到短路消失。

网友F:
大功率的稳压电源可以的  如果PCB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制作烧机电池烧,你这个电流太小啦,烧不开的。

今天抽空又查了一遍,发现PPCPU  PPGPU  PPSOC三路也是直接接地短路了。这个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的稳压电源可以的  如果PCB短路就麻烦了

又量了一下发现PPCPU  PPGPU  PPSOC三路也接地短路了,也怀疑板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短路是由焊料形成的,或者如果它是由低电阻材料制成的,它不总是产生热量。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同一 ...

发现PPCPU  PPGPU  PPSOC三路也是直接接地短路。没有头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电池烧一下试试吧

一直想烧,但发现PPCPU  PPGPU  PPSOC三路也是直接接地短路,怕二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抽空又查了一遍,发现PPCPU  PPGPU  PPSOC三路也是直接接地短路了。这个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么?

应该是,你拆出来打值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烧,但发现PPCPU  PPGPU  PPSOC三路也是直接接地短路,怕二次问题。

拆下电源IC再量,如果还短,拆掉相关的电容,最后动U

网友H:
这肯定 是一个通病呢,我遇到两台了,拆了电源还是短路,烧了半天也没有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肯定 是一个通病呢,我遇到两台了,拆了电源还是短路,烧了半天也没有烧出来

用烧机电池烧,一下子就烧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下电源IC再量,如果还短,拆掉相关的电容,最后动U

烧鸡更快,这样拆很麻烦。

网友:
如果你看过修行杂志第一期,就有思路来搞了
用高精度的万用表,加一定的电压,在每个电容端量测,最低电压的基本就是短路电容,不过你的万用表要四位半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