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跑F1 20 修复

楼主(2016-12-16):
华硕B75M-A上诊断卡跑 F1 20,测量内存1.9V  桥1.8V 总线1.6V CPU 1.1V,内存跟总线电压偏高,不上CPU强行上电只出内存电压1.5V,罪魁祸首是总线电压358的两个分压电阻变质,更换后内存电压1.5V,总线电压1.05V,亮机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负责总线基准的分压电阻出问题,关内存供电什么事?为什么内存电压也偏高?

网友:
内存电压不对,那么桥电压也可能不会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可以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负责总线基准的分压电阻出问题,关内存供电什么事?为什么内存电压也偏高?

内存电压经过场馆稳压成1.05,至于内存电压跟着升高我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经过场馆稳压成1.05

然后呢?这仅仅是总线供电不正常,难道会影响到内存供电?内存供电在总线供电之前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这仅仅是总线供电不正常,难道会影响到内存供电?内存供电在总线供电之前出啊。

这板有点位图,有兴趣的自己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板有点位图,有兴趣的自己研究下

不用研究,这种三言两语就能说的清的事情要研究什么?又不是很难的电路分析,基准比对到运放正向,然后输出到MOS控制G极,吧D极的内存供电转换成S极的总线供电。现在你说的是总线供电的分压比对电阻不良,造成基准供电不对,但这个这么会影响到内存供电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负责总线基准的分压电阻出问题,关内存供电什么事?为什么内存电压也偏高?

内存电压跟bios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研究,这种三言两语就能说的清的事情要研究什么?又不是很难的电路分析,基准比对到运放正向,然后输 ...

你不是专职版主吗 你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专职版主吗 你分析一下啊

因为楼主发的这个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我是无法分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发的这个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我是无法分析,谢谢!

都说了,只要是在cmos可以调节控制内存电压的主板。
这样的情况就只跟主板bios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跟bios也有关系

是和BIOS有关系,但通篇下来他提都没提BIOS,再说了,总线供电的基准比对电阻不对造成基准电压不对会影响到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是PWM方式,总线供电是线性稳压方式,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能被他联系到一块去,我是看不明白,所以才向这贴的楼主请教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和BIOS有关系,但通篇下来他提都没提BIOS,再说了,总线供电的基准比对电阻不对造成基准电压不对会影响 ...

总线电压都不正常,自然主板走不到bios那里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和BIOS有关系,但通篇下来他提都没提BIOS,再说了,总线供电的基准比对电阻不对造成基准电压不对会影响 ...

很多主板没有通过bios的时候,内存电压本来就是偏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都不正常,自然主板走不到bios那里去。

既然都走不到BIOS,那又何来谈BIOS会去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多主板没有通过bios的时候,内存电压本来就是偏高的。

有吗?来个原理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走不到BIOS,那又何来谈BIOS会去影响呢?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都发现这个情况,应该是技嘉的吧。
04年还是05年吧,内存应该还是ddr的吧。内存电压明显偏高为2.8v左右,就是后面的上电某个环节不正常,这个就是内存电压产生的电路中,早就设置为偏高的,后面的电压一修正常,一读bios,电压马上标准的ddr 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吗?来个原理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本来说少打几个字的
在你原来什么映泰主板维修帖子里,别人问你up6262的的第2脚BUS_SEL,你当时回答是en脚,也没有看到你很深究主板嘛,当时我得罪人的态度纠正你说那个仅仅是总线选址引脚。
我说内存电压在楼主提到的这个情况跟bios 有关(或者说跟主板设计有关),你可以去验证的,具体原理就不多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都发现这个情况,应该是技嘉的吧。
04年还是05年吧,内存应该还是ddr的吧。内存电压明 ...

这种含糊其辞的解释,你自己能接受么?
BIOS影响到内存供电,那是因为内存供电芯片从开始使用PWM独立供电芯片方式开始起,南桥读取BIOS里面的内存供电配置信息,进而通过I2C总线,发出设定信号到UP6262这样的I2C控制电源管理芯片上,从而使得UP6262发出不同的基本电压,进而影响到内存供电PWM芯片的反馈端口,通过调整反馈电压的大小,改变供电芯片的输出电压,从而达到内存供电的电压控制。运用这种方式,不仅仅可以调整电压,也为内存超频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华硕主板,从来就没有说内存电压初始偏高,自华硕G41 DDR3主板开始起,CPU没复位寻址之前,内存供电始终仅仅维持在1.2V左右。当CPU寻址开始正式片选上BIOS工作,才会恢复到正常的1.5V。
他这个帖子,说内存供电1.9V。又说总线供电1.6,最后是因为负责总线供电的LM358的正向比对电阻出了问题,这个和内存有什么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吗?来个原理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这个情况,一个是误测内存电压,一个是内存电压的确跟后面有关。但从楼主的维修情况来看,应该是老司机就不该这样的。

而的确总线电压的产生和内存电压的产生如你所说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那就只剩一个可能性了,而且这个可能还可以得到验证的。

网友:
上不上CPU还会影响内存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来说少打几个字的
在你原来什么映泰主板维修帖子里,别人问你up6262的的第2脚BUS_SEL,你当时回答是en ...

我从来就没说过自己研究主板很深,但不理解不懂的,难道就不能发问吗?弄懂一件事情,难道就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情况,一个是误测内存电压,一个是内存电压的确跟后面有关。但从楼主的维修情况来看,应该是老司 ...

内存供电不正常,影响了总线供电不正常,我想这一般做维修的都能理解,毕竟一个是前级,一个是后极,比较顺利成章。后极会影响到前极,这个不能说没有可能性。但我是几乎没见识过。况且还是个基准比对信号电压不正常。正因为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所以我才想好好弄个明白,只可惜,这个楼主,已经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就没说过自己研究主板很深,但不理解不懂的,难道就不能发问吗?弄懂一件事情,难道就不好吗?

哦 我的意思 当时你的文章的时候,还不是斑竹应该只有维修经历带来的“傲娇”,开玩笑的,而现在既然都斑竹了,所以就直接点句就对了。
说着说着,依稀记得了我遇到第一例主板是什么主板型号了,好像是技嘉 ga-8i915p-g 吧
这个帖子也有人回复说“上不上CPU还会影响内存供电啊”
实际也是跟bios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就没说过自己研究主板很深,但不理解不懂的,难道就不能发问吗?弄懂一件事情,难道就不好吗?

其实想下,楼主修理过程比较明晰清楚,不该不是老司机,既然帖子都出现了 总线电压异常导致内存电压异常,而内存电压跟APW吧 忘记了 应该这个主板是内存电压是受APW8720控制,还应该受bios控制。
只要楼主没测试错,而且仅仅只排除了总线电压异常问题,那你说内存电压偏高还跟什么有关呢,至于原理就见仁见智了,虽然我是成电毕业,但这些都是摸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 我的意思 当时你的文章的时候,还不是斑竹应该只有维修经历带来的“傲娇”,开玩笑的,而现在既然都斑 ...

内存供电和BIOS有关,这个我认同的,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疑问。我唯一不明白的就还是那个,一个LM358的正向输入端电阻不良,居然会影响到内存供电偏高这么多。楼主要是说内存供电偏高,引起全板不正常,那我也不会去这么刨根问低的想探个究竟。毕竟按时序,内存都不正常,那后面肯定不正常。

网友:
同问,为什么总线电压,修好,内存电压也从1.9V降下来了!!!!!难道是串电了???

网友:
总线电压不准会引起内存电压升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不正常,影响了总线供电不正常,我想这一般做维修的都能理解,毕竟一个是前级,一个是后极,比较 ...

这个就是 ga-8i915p-g 内存电压产生电路,这个很明确在fb 串入了DDR25V_OV1 DDR25V_OV2来控制
而当时的确后级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内存电压的确偏高。
当时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大概是2.8v了吧(时间久了,不大记得了,是2005年第一次遇到的,当然后面也陆续得到了验证),当时增加点电压还以为是照顾兼容性,但马上排除了,因为后面电压一对前面内存电压也对了,后来从原理层次摸索认为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和BIOS有关,这个我认同的,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疑问。我唯一不明白的就还是那个,一个LM358的正 ...

我说的两者联系,你可以存疑验证的,至于原理层次的都是猜测、摸索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想下,楼主修理过程比较明晰清楚,不该不是老司机,既然帖子都出现了 总线电压异常导致内存电压异常 ...

正因为我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会影响到内存供电偏高,所以我才一直问一直问,如果我知道,早就来科普,用的着这么花力气去探究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 ga-8i915p-g 内存电压产生电路,这个很明确在fb 串入了DDR25V_OV1 DDR25V_OV2来控制
而当 ...

这个不就是和我说的通过反馈来改变内存供电输出大小么?但你可否明示,这个DDR25V_OV1和DDR25V_OV2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分析到这个位置的问题的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我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会影响到内存供电偏高,所以我才一直问一直问,如果我知道,早就来科普,用的 ...

你自己看看这个帖子的回复也知道,同个帖子都有另外两个一个回复不上cpu也影响内存电压,而另个直接也说总线电压影响内存电压,说明这个可以存疑然后才求证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和我说的通过反馈来改变内存供电输出大小么?但你可否明示,这个DDR25V_OV1和DDR25V_OV2是从哪 ...

这个是我05年遇到我的第一例类似情况 ,型号是 技嘉GA-8i915p-g  你问的这个DDR25V_OV1肯定是来自后面的,这个也是肯定的,没有这个因子的介入怎么由cmos调整内存这些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看看这个帖子的回复也知道,同个帖子都有另外两个一个回复不上cpu也影响内存电压,而另个直接也说 ...

那我还能找个人来说,不接CPU小4PIN都能影响内存电压呢?你能拿这种张口一来,都没在这主板上面证实过的事情当参考点,这能让人信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05年遇到我的第一例类似情况 ,型号是 技嘉GA-8i915p-g  你问的这个DDR25V_OV1肯定是来自后面的 ...

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那请问,这个和总线供电的比对电阻不正常,造成内存供电偏高,有什么关系?目前我不对BIOS影响内存供电有疑问,这个我不用去探求,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个原理点在我脑子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我还能找个人来说,不接CPU小4PIN都能影响内存电压呢?你能拿这种张口一来,都没在这主板上面证实过的 ...

可以存疑然后去求证的吧。
下面两排是电路图上标注的
DDR25V_OV1 LOW=2.6+0.1V
DDR25V_OV2 LOW=2.6+0.2V
我可能记错了一点  当时电压应该是2.6 上下  非2.8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那请问,这个和总线供电的比对电阻不正常,造成内存供电偏高,有什么关系?目前我 ...

可以存疑然后去求证的吧
以后遇到类似主板  比如就是华硕的近似型号  可以模拟故障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存疑然后去求证的吧。
下面两排是电路图上标注的
DDR25V_OV1 LOW=2.6+0.1V

这要我去求证什么?改变反馈影响输出,这种例子在PWM例子上面太多太多。BIOS设定,然后被桥读取后通过I2C到UP6262这样的基准供电芯片,那么即便不到RT9214这样的PWM,就直接去往LM358的正向或者反响输入端,改变比对电压大小,也能改变线性稳压输出的大小,只要别超过D极原始电压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我去求证什么?改变反馈影响输出,这种例子在PWM例子上面太多太多。BIOS设定,然后被桥读取后通过I2C ...

你认识都是满的,说服或者推翻的过程都只有由你自身来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存疑然后去求证的吧
以后遇到类似主板  比如就是华硕的近似型号  可以模拟故障的啊

所以你和我扯了这么多,依然没说出个12345,都是我在这里唱独角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认识都是满的,说服或者推翻的过程都只有由你自身来完成了。

然而即便我发问再多,当事贴的楼主,正儿八经的当事人,却没有半点的回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我去求证什么?改变反馈影响输出,这种例子在PWM例子上面太多太多。BIOS设定,然后被桥读取后通过I2C ...

这里略提下 ga-8i915p-g 的DDR25V_OV1 DDR25V_OV2是由ITE8266R来控制的,当然ITE8266R又挂在总线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略提下 ga-8i915p-g 的DDR25V_OV1 DDR25V_OV2是由ITE8266R来控制的,当然ITE8266R又挂在总线上的。

请问,华硕的这个主板上面,有这个芯片吗?拿B身上的事情,往A身上靠拢,这合适吗?我不仅要谢谢你的提醒,ITE8266R还是个免跳线超频芯片,就是个I2C总线加强版控制芯片。能控制主板上各个反馈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然而即便我发问再多,当事贴的楼主,正儿八经的当事人,却没有半点的回应。

你如果觉得主板只有正常运行了  bios才可以改变内存电压或者说影响到内存电压 这个共同的认识
但如果主板某后级电压异常 主板都运行不到bios  是否会造成内存电压非正常标准电压 是个分歧点
都说了的  存疑求证或者推翻其实都是由自身来完成的
尤其觉得自己对主板掌握的很好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华硕的这个主板上面,有这个芯片吗?拿B身上的事情,往A身上靠拢,这合适吗?我不仅要谢谢你的提醒 ...

还是那句是否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真的是只能由自己来推翻或者求证,也就是带着疑点是对的,但也看是否能遇到不遇到类似情况,然后你感觉对或者错,然后才能说去探究可能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觉得主板只有正常运行了  bios才可以改变内存电压或者说影响到内存电压 这个共同的认识
但如果主 ...

是的,一直就是这里我弄不明白,所以始终就是在向楼主发问,毕竟他已经说修复了,已经实践过,所以他最有发言权。
只可惜,他不回复,然后呢,你在这里和我交流了这么多。虽然没啥用,但我还是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直就是这里我弄不明白,所以始终就是在向楼主发问,毕竟他已经说修复了,已经实践过,所以他最有 ...

虽然我从8086摸起走的,但我真的知道说服人很难的,尤其形成自己的体系,就很难说清楚。
记得当年为了模电课程的瑕疵,想去说服当时那个教授都很难,因为全国定标准都有他参与的,我们学的教材都是他编写的,他当时还在我们课堂非常不满意当时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说模电要衰退,数电要占据更高的地位,在课堂上抱怨很多次。
而另教高数的教授,同样也是高数教材的编写者,不过性格就随和点,几道明显有错误的习题,一提对方马上回到课堂就纠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从8086摸起走的,但我真的知道说服人很难的,尤其形成自己的体系,就很难说清楚。
记得当年为了模 ...

确实如此,所以,只有探得事实真相,才能说服。就拿我自己来说,是否在没BIOS情况下,影响到这些,因为我不清楚,所以断然要我接受,我肯定是抗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所以,只有探得事实真相,才能说服。就拿我自己来说,是否在没BIOS情况下,影响到这些,因为我 ...

其实给你一个建议
就在这个论坛用内存电压偏高 或者说 内存电压作为关键词来搜索
也许可以找到近似的故障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所以,只有探得事实真相,才能说服。就拿我自己来说,是否在没BIOS情况下,影响到这些,因为我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879
这个帖子都很有参考性,内存偏高的电压数字都很近似,而APW7120和APW8120也是很近似的,好像可以互换吧,这点忘记了。

网友:
简单明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E:
对了,,你图上把那个MOS管圈起来是什么意思来的???

网友:
有点位图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你图上把那个MOS管圈起来是什么意思来的???

总线电压的稳压场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879
这个帖子都很有参考性,内存偏高的电压 ...

但是这个依旧没有脱离上了CPU,片选BIOS然后正常跑码工作,内存供电恢复正常。不过已经不想再讨论,我还是自己找类似主板做故障来验证。

网友:
-。-!这有什么好吵的?其实就是楼主和你都不懂,然后你要楼主要个解释,他怎么解释,,醉了。

网友:
觉得楼主说得不对,指出来就是了。毕竟不是每个人的理论都很好。像我们这种三板斧的,测的是多少就写多少,哪有那么多理论告诉你。

网友F:
你能指出我的错误,我虚心接受。但像这样的发问。。。。

网友:
容易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依旧没有脱离上了CPU,片选BIOS然后正常跑码工作,内存供电恢复正常。不过已经不想再讨论,我还 ...

呵呵,我从来认为人是很难说服的,尤其是有几类,不能说服是他自身的原因,有时是对方固有的性格因素。
随便举个例子,我现实认识一个人,有一定交往,然后给对方丢了个主板,基本没算钱。对方对其他的倒满意,就拼命地说那个主板音频输出噪音大。
然后嘛,就去看了下,发现故障现象是开声音无多少噪音,但如果开了静音底噪很大,基本判断是外来引入的噪音,然后就是痛苦的说服,虽然主板根本没有算钱,但毕竟是我给他的。
第一次  给对方说,你这个很可能是你的音频线有问题,建议对方更换,对方说他音频线买的是好的,贵的。但还是给对方一个折中处理方式,就是在机箱外壳接根金属线,然后把金属线引到电视地线输入处(对方这个电脑是作为htpc使用的),底噪大减,但听力好的,还是能听到底噪。
第二次 我带上了万用表,给对方演示,他的音频线地对地  心对心 都是40欧的电阻,但对方真对电子完全不懂,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怎么说服。
第三次。。。。。。都忘记给对方继续演示什么了
第四次 我自己没有那种音频线,还为了特意验证买了一根,直接对方验证,一点底噪都没有了。但对方还是觉得他的音频线买的贵的,我实在耐不住,问对方买的多少钱的音频线,对方说5元还是8元在电脑城买的。

每次要想给对方证明什么,都要花大半天的功夫。

最后多接触了这个人,这个人一遇到情况,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他的东西都不会出问题,(而他这个东西实际也就是不能退换的东西,有很强的意识拼命在其他的地方找原因),这个就是属于他性格里的问题,怎么说服嘛。

这个帖子的故障,我总结下,就是在主板一切正常的时候bios可以“控制”各种能调节的电压,包括内存电压,这个情况很多人会接受的;但很多主板不正常的时候,比如未上cpu、后级某路电压异常、bios资料错误等等条件下,后级的异常点也可能会“影响”(其实是另种控制,不正常而已)内存电压,一般表现是偏高。

至于其中的原理,这个都是各人自己摸索 求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从来认为人是很难说服的,尤其是有几类,不能说服是他自身的原因,有时是对方固有的性格因素。
...

我发现你也是没事闲的慌,对于你所谓的那个人,难道就不能直接来句:送你的你还想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能指出我的错误,我虚心接受。但像这样的发问。。。。

这样发问怎么了吗?难道有问题就不能问?我想看不明白或者有疑问的不止我一个,如果大家不一起交流讨论,都憋在心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又何谈技术呢?难道一篇帖子里,满屏的“楼主好强”,“谢谢分享”,“学习了”,这就是好帖子?
自始至终,我就这样的来提问,因为我确实不懂这方面。所以想弄明白。

网友G:
这贴子看得有点蒙了,,楼主画的那管子,,确定是总线供电1。5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贴子看得有点蒙了,,楼主画的那管子,,确定是总线供电1。5

那是总线供电的稳压场馆,由358控制把内存1.5转换成1.05,就是一个维修案例,别太纠结过程,过程复杂,省略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发问怎么了吗?难道有问题就不能问?我想看不明白或者有疑问的不止我一个,如果大家不一起交流讨论, ...

我发现你跟我当初当学徒的时候的一位师兄特别像,好奇心特重,凡事都喜欢深入,其实这故障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内存供电芯片换了个RT8120H代换后故障依旧,也怀疑过反馈电路,还有IO没有控制1.35跟1.2的两个内存电压三极管,短接任意一个内存电压依然1.9V,当我卸掉CPU后短接绿线上电后发现内存电压变为1.5V后我就转变了方向,先维修总线供电,这种358的稳压电路修技嘉的1.8V偏高修多了,自然思路清晰,反正修好总线供电后内存供电就正常了,至于总线供电偏高导致内存电压也偏高估计跟CPU内部电路有关系,太复杂就不研究了

网友:
大神你又瞬间秒杀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跟我当初当学徒的时候的一位师兄特别像,好奇心特重,凡事都喜欢深入,其实这故障我也是第一次遇 ...

把内存管理芯片的6脚 与  io芯片的16脚和19脚的回路切断了就不影响了,我提的这个“影响”就是“内存电压不会随后级的异常(什么未上cpu 后级某级电压异常 bios资料错误等等)浮动”
至于切断了的内存电压会是多少就看6脚的那几个电阻的设计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跟我当初当学徒的时候的一位师兄特别像,好奇心特重,凡事都喜欢深入,其实这故障我也是第一次遇 ...

没办法,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能深入分析了解就能得到答案,我是十分乐意去研究的。

网友:
楼主或许懂这个是通病,然后分享出来,分析过程太复杂没有写,

网友(2017-07-29):
我是来学习的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