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的U300复位电路中的几个重要信号?

楼主(2016-12-16):
华为MATE7 U1000发给 CPU U300复位是SYS_RST,见图
问题:HRSET_N、PMU_IRQ_N(中断)、PWR_HOLD,这几个信号起什么作用。这三个信号都是通往U
300 CPU的。

网友:
PWR_HOLD相当于维持    HRSET_N相当于复位

网友:
PMU_IRQ_N 是电源U1000到U300 CPU的中断信号。意思是告诉U300,U1000也经工做正常?

网友:
看来楼主是手机界的高手呀

网友:
如果线路上只有1个滤波电容 不能拆掉的

网友A:
学手机维修  多少钱

网友:
PMU_IRQ_N 是中断信号,是电源给U的信号,告诉U有信息要和U联系

网友:
虽然完全不懂,但看到HOLD,字面意思就是握住,维持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手机维修  多少钱

看是远程还是实地咯。问问小蒋就清楚啦。

网友:
楼主发的这些不懂

网友:
手机电脑一起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