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ONE 2320 一体机 屏 红 绿 蓝 闪

楼主(2016-12-16):
DELL inspiron ONE 2320   一体机   屏 红 绿 蓝  闪
外接VGA  正常显示进桌面   双显卡属性正常

本机屏 红 绿 蓝   闪跳

用万能液晶驱动板测试屏  正常显示

BIOS   EC 都刷过  故障一样

无线网卡下  24LC64  编程器清空数据 后  背光不亮 ,数据重新刷回 依然 红 绿 蓝闪跳   屏线测量 正常  液晶驱动芯片 CH7511B-BF

请教  :  这个芯片程序是在CH7511B 内置  还是外挂的24LC64里面   24lc64  编程器读出容量 8K  如果外挂  哪位大神能给传个
感激不尽  。。。

网友A:
屏线用橡皮擦擦了没,屏线换过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用橡皮擦擦了没,屏线换过没有

屏线 已擦过   而且 还用小刀片刮过    还是不行  这个早就已经做过       屏线测量过  无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程序问题   24LC64 数据清空 屏背光就没得     刷回源数据 就红 绿 蓝   闪跳  就不知ch7511 程序内置 还是 外挂在24lc64   24系列芯片一般只是记忆屏亮度 对比度   状态的  对不对 ?

网友:
有木有大神 能给帮助下

网友B:
已修好   终于搞定   哎   TB上找了N多人  都没得24lc64的程序     最后找了个卖板子的   让他给发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   终于搞定   哎   TB上找了N多人  都没得24lc64的程序     最后找了个卖板子的   让他给发了一个

楼主可以加个权限上传一下啊

网友(2017-01-15):
应楼上要求   上传2320显示程序

2320 显示芯片.rar

网友(点评):
有人用过没?

网友(2017-07-30):
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让查看   楼主能不能私发一下  1106953449   谢谢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让查看   楼主能不能私发一下 18601795557  谢谢

网友:
能给我一个代码包么?我同样的问题,已换了四块屏了。谢谢你。1277440391@qq.com

网友(2018-02-02):
我的机器是发白,刷了之后可以显示了,但进系统红,绿,蓝闪,会不会还分集成和独立

网友:
LZ 我的IPPSB-SFA 1.06 集显 红绿蓝 刷了你的bios 还是红绿蓝    你板号多少

网友(2020-04-15):
遇到同样的问题   集显   楼主能不能私发一下

网友(2020-09-21):
遇到这样的问题,把小板上的屏显拔了直接查到主板上的空位上就行了,我修这种机器都是秒杀

网友(2025-08-20):
官网有这个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