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华硕X450CC不触发

楼主(2016-12-16):
板号:X450CC    REV2.3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测量3V电感有了,而5V电感变成2.2V

  断掉5V电感后极隔离点,电压就变成0V。难道这个2.2V是后极过来的,想想好像也不科学
突然想到以前有维修一台好像是刷BIOS好的,虽然我也不知道跟BIOS有毛关系不过还是先刷一个,刷完还是一个吊样
    用示波器波下BIOS1脚试下

  BIOS 2脚

        BIOS   5脚

  会用示波器就是不知道波出来是些什么东西(求大神普及一下这些波是什么意思)
  不过对比一下1脚就很不正常了,用万用表打下阻值居然1脚断线了
  找到问题接下去就简单了

  无图无真相来个亮机图

总结:分享是一种美德
      完

网友:
运气这么好,算是捡钱了,但这个是怎么影响到5v电压的呢

网友A:
这款华硕是先出PWM 5V,而你这款先出了3V,说明EC和EC程序之间出错导致上电时序错误,如果你有测5V开启信号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有时候刷BIOS 会OK

网友:
BIOS参与触发吧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就是这个线飞的能不能美观点

网友C:
BIOS跟不触发  有关系呀

网友:
华硕没图纸修好不易啊

网友:
二楼说得很有道理,但经验吗,还在于积累,技术是无极限的……

网友D:
3V自动开启,5v开启应该是读完BIOS以后才发出来的吧,是这个意思吗?楼主

网友E:
楼主有示波器用就是好,可以轻松修机啊

网友:
BIOS第一脚断线,无片选信号,EC无法配置脚位

网友F:
   楼主这是什么线呀  容易断掉吧

网友:
线容易断掉吧 换个粗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什么线呀  容易断掉吧

那应该是漆包线,信号经过的电流很微弱,所以不怕断线。

网友:
BIOS 管的越来越多了 看来以后CPU的位置不保啊

网友:
这个5伏是S3电压的吧触发后才有的呗

网友:
之前碰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的机子  没有修好 。。。。。。。。。。。

网友:
华硕没图纸最不好修了

网友:
这线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BIOS跟不触发  有关系呀

你问下月饼有关系没,BIOS给EC GPIO脚位定义,当然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华硕是先出PWM 5V,而你这款先出了3V,说明EC和EC程序之间出错导致上电时序错误,如果你有测5V开启信号 ...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就是这个线飞的能不能美观点

已经来不及,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自动开启,5v开启应该是读完BIOS以后才发出来的吧,是这个意思吗?楼主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问下月饼有关系没,BIOS给EC GPIO脚位定义,当然会引起不触发

从5系开始  BIOS就跟触发有关系吗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I:
谁教你这样修机器的,重新回迅维吧

网友:
这种情况会影响5V!!!!

网友:
5v为什么会不正常不理解啊

网友J:
楼主好慷慨呀,技术也不一般

网友:
都没用过示波器,什么时候也买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示波器用就是好,可以轻松修机啊

也不轻松啊,还是躺了好几台在旁边哇哇叫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是漆包线,信号经过的电流很微弱,所以不怕断线。

厉害  拍得那么渣还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教你这样修机器的,重新回迅维吧

我自己教我的

网友:
BIOS脚位断线,还是很少见,楼主怎么考虑到BIOS脚位的对地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慷慨呀,技术也不一般

看在你夸奖我的份上我就不举报你上一贴灌水

网友:
我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想跟那位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
bios跟不触发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示波器好用吗,我也想有一个

网友:
不好弄呀,现在积分太贵了

网友:
运气不错  修得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华硕是先出PWM 5V,而你这款先出了3V,说明EC和EC程序之间出错导致上电时序错误,如果你有测5V开启信号 ...

EC不读程序各种毛病

网友:
好修的总是特别好修 不好修的都嘛费劲

网友:
BIOS 有问题 不应该 5V 只有2.2 呀   是不是没测好

网友:
这线飞的叫个拉风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飞线,怕不稳定呀

网友:
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机子就修好了

网友:
强烈要求老板买个示波器,我们草根维修真的是一手表伤不起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66666这东西简直高大上

网友:
波波还不会用

网友:
断线的碰到的还真不多

网友:
BISO 参与触发的

网友:
现在和硕品控极差,板层都不品控好,不是漏电就是断线。。

网友:
怎么会断呢 ,难道是因为你刷BOIS的时候整段了吗。还是原来就断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是 待机只有5V 的 ,而不是3V

网友:
细心找到了问题所在,故障就好处理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道一个同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是个通病,,前两天也碰到了,,sd卡槽那里断线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我的怎么不行啊

网友:
还在于积累,技术是无极限的……

网友:
一般BIOS我都没去打过值 要是我估计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