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黑触摸点位请教有6P点位图的大哥大姐们

楼主(2016-12-16):
请问左侧4,5是空脚吗6脚是否要接到左边焊盘
第一次焊接,买的两块料板黑触摸被动过,250下下来,于是在250度翘了一分钟后就这样了,还有这个触摸脚位怎么排的,顺时针是数字还是字母,忘了,望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
目前手机能正常开机,2402已值好锡,就等这几个点飞好上上测试了

网友A:
4.5是空脚 6是对地的 直接装IC即可

网友:
下载一个点位图不就全解决了?以前的帖子就有。

网友:
这个简单点位图一看明白的狠了就

网友B:
直接装芯片吧,4脚5脚空脚,6脚地线,都不用理会

网友:
掉点没有根的一般都是空脚吧

网友:
4.5是空脚 6是对地的

网友C:
谢谢,线飞好了,发现紫光灯烂了,上xunwei买个led的,以为今天可以发货,没想到6:19分说今晚有同事有活动,明天发,晕…………难道去那个什么丽……

网友:
你说的4和5是空的,6脚是GND

网友:
如果不清楚你看下PCB点位就明白啦。

网友C:
线飞好了,忘记拍照了,触摸 值好装上正常,待机之后唤醒容易黑屏,有背光,此时能看到顶部有条很细的白条,指纹解锁后按电源键能听到锁屏声,重复几次锁屏,能亮屏,亮屏后就没有白条,触摸基本正常,
请问这情况是触摸IC不行吗,IC表面玻璃被我夹破几处
6p黑触摸和6代的能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线飞好了,发现紫光灯烂了,上xunwei买个led的,以为今天可以发货,没想到6:19分说今晚有同事有活动 ...

买紫光手电好用。10秒就可以固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是空脚 6是对地的 直接装IC即可

看来你基础很好,努力学习的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飞好了,忘记拍照了,触摸 值好装上正常,待机之后唤醒容易黑屏,有背光,此时能看到顶部有条很细的白条 ...

已经被你搞损坏啦,这样是不行的,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飞好了,忘记拍照了,触摸 值好装上正常,待机之后唤醒容易黑屏,有背光,此时能看到顶部有条很细的白条 ...

玻璃芯片用力要轻,很脆弱。

网友:
请问这个R2433阻值是多少的,一端连接内联座42脚一端直通U2402
42脚测得阻值不是1000,而是1465,其他脚全部正常对上号, 图片有点模糊,看不清楚,现在不知道是这个R2433偏大导致有时还会失灵还是U2402被我夹破导致

网友:
4脚5脚 NC   6脚GND  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芯片吧,4脚5脚空脚,6脚地线,都不用理会

狼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
看点图知道怎么排的

网友:
点位图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