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版号BA41-02342A 开机0.28不跳

楼主(2016-12-17):
开机0.28不跳 CPU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拔掉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  BIOS刷过一样  用风枪吹单CPU也是一样   看论坛里好多都是这问题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搞定   有遇到过的大哥们  指点下  这个机器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A:
这电流也太小了电吧,确定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也太小了电吧,确定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么

CPU供电都已经出来了   此板只有一个CPU

网友B:
显卡集成在一起的那种,加焊CPU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集成在一起的那种,加焊CPU 吧

加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