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55V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17):
版号K55VM REV2.2
故障现象   不触发

先不说了,直接刷个BIOS,不行
老老实实测,3V 5V开启型号,无5V开启,测量到了ITE8517E,看来是EC没信号出来,参照这个K53SV时序一步步查,第2步ECRST只有1.8V量另一端有3.3V,用放大镜仔细看有发霉的痕迹,重新焊接一遍OK

网友:
外接上拉电阻发霉

网友:
    先找个位置坐一下

网友A:
有这个图纸吗。手上有一台加电到0.5.

网友:
真幸运,基本的待机条件出错,秒杀啊

网友:
EC复位出了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以秒杀,送钱过来的

网友:
捡了个便宜呀,

网友:
捡了个便宜呀,这个机只有点图吧

网友:
最好是换个电阻

网友:
先观察一下主板再动手嘛

网友:
维修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图纸吗。手上有一台加电到0.5.

图纸没有的 找点位参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