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录音录像没声音?

楼主(2016-12-17):
华为P8录音录像没声音,打电话有声音,请教各位大师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先刷一下机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发了很多次了吧

网友:
打电话是免提模式和听筒模式都有声音吗?建议你把尾部麦克风换一个试试!

网友:
同意  先刷个机

网友:
大家说的不错,先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机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谢谢,是系统问题,刷机OK了!

网友B: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系统问题

是系统问题,刷机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