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开机漏电200MA不进DFU模式维修图解分析

楼主(2016-12-17):
iphone6s开机漏电200MA不进DFU模式维修图解分析

网友A:
我是小白能问哈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能问哈这是什么芯片

USB  控制管

网友:
这个故障最常见了usb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
就跟u2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
有一些虽然不连机 但是按照进DFU的操作也可以进DFU 然后刷机就OK了  不一定是1610的问题

网友:
开机定200MA U2经典故障

网友:
这是属于常见的USB管理芯片损坏吗?

网友:
仅此给大家借见用了

网友:
还没碰到usb控制管坏的,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