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mini 无背光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12-17):
iPadmini 无背光故障维修篇

  【机器型号】:iPadmini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故障是触摸屏碎了,换屏的时候,没有拔电池把背光给烧了

  【维修过程】:

  拆开机器对显示屏排座打值,发现背光供电脚对地值无穷大。

图1 iPadmini 无背光维修

  顺着排座朝上找连接保险电感L2200,打值电感一端有值一端无穷大。

图2 iPadmini 无背光维修

  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电感已经烧裂,更换电感打值排座上三个脚阻值正常。

图3 iPadmini 无背光维修

图4 iPadmini 无背光维修

图5 iPadmini 无背光维修

图6 iPadmini 无背光维修

  连接屏幕通电测试,故障修复。

  iPad mini系列专题帖http://www.xinxunwei.com/wxjs/qtcjjc/2016/1215/6676.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QQ:2867126052  417880767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这个有点运气了

网友:
还好问题不是很严重

网友:
这里电感烧毁一般是大电流引起

网友:
背光供电电感烧坏导致没背光

网友:
建议电感装上去,还可以做一次保险的

网友:
运气好只烧了背光,所以拆机时能拆到电池一定要第一时间拆掉电池

网友:
一修机  修起来就是爽啊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电感是怎么拆下来的。直接剪碎了?

网友:
还不会修IPAD,进来学习一下,背光电感烧毁,记住了

网友A:
还好不是背光升压芯片烧了,不然找元件麻烦,现在维修最怕无元件,上网订件又耗时间,有时客户很急,没办法只能婉约送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背光升压芯片烧了,不然找元件麻烦,现在维修最怕无元件,上网订件又耗时间,有时客户很急,没办法 ...

买点料板吧,便宜,件又多。

网友B:
这个电感看来是大电流烧坏的。

网友:
还好仅仅就是一个背光供电电感损坏。

网友:
看你们修咋 就这么容易呢,自己修起就那么难呢

网友:
有时候这样小件真不好动手啊,各位大师有啥 好办法吗

网友(2017-02-26):
引用 网友B:
买点料板吧,便宜,件又多。

好主意 哈哈

网友:
直接短接,时间长了会不会把其他的件烧掉了?有没有短接的出来聊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看来是大电流烧坏的。

0L是无穷大 还是无阻值?  我的万用表是只显示1

网友:
引用 网友C:
0L是无穷大 还是无阻值?  我的万用表是只显示1

是无穷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