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待机0.05偏高 且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17):
机型:联想B470
板号:LA47-io bd  10717-2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待机0.08   不触发
迅速拆机裸板接可调电源待机0.05   ,待机电流还是偏高,揭开绝缘塑料膜,惊喜发现一只小强,正好位于排阻RN5601的上方,如图 。。。。。也许是上帝赠给我的小礼物    哈哈,这里并不是故障的产生点,但是测量3D3V_S0却只有0.6的电压,正常应该为3.3v。。。。。。最近忙着排练节目身体真心有些累不在状态,懒得去查3D3V_S0,就去论坛里胡乱的翻,有说BIOS的,刷了不管用,也有说B470通病就是铁壳mos管,这个还靠点谱,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拆过铁乌龟壳,用手摸着也没温度,心想虽然不能绝对的确定是铁壳mos管的问题,但还是想先不动它。。。中午出去参加了个婚礼吃了个饭。。。。下午回来接着修,这回静下心来了    还是从3D3V_S0开始查吧,查其来源 是由3D3V_S5经过U3607转换得来的,3D3V_S5为3.3v,如果u3607要导通,4脚要为高电平,实测为低,继续向上查 Q3604的d级无输出,S级也无输出,查DCBATOUT有公共点已输出。仔细检查发现R3619和R3618引脚严重腐蚀,且R3618的1脚焊盘脱落,更换两个电阻飞线后输出正常,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A:
写得不是很清楚,只是两电阻腐蚀引起公共点无断线,Q3604的S极无电压??

网友:
飞线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二级电压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查DCBATOUT有公共点

网友B:
写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不是很清楚,只是两电阻腐蚀引起公共点无断线,Q3604的S极无电压??

嗯嗯  是的  文章写的不多  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得不是很清楚

哪里呢  还请指出来

网友:
图片哪个地方确实是个故障率高的地方,还有就是乌龟壳

网友:
还是很有营养的文章呀

网友:
有图有真相是好贴。

网友:
你不是说待机偏高吗 你修的不是S0电压吗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
细心+耐心=成功   已赞!

网友:
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二极管的问题就是多   不细心量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这样修 能用的住吗?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铁壳容易坏,不过楼住这个应该是个列

网友:
来加分顺便蹭分的

网友:
无电压怎会待机偏大????

网友:
要我就直拉这个电压

网友:
修的好,写的也好

网友C:
我只想问排练什么?
会有呐么一天
圣诞节的节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排练什么?
圣诞节的节目

网友:
0.05A? 这个待机不偏高吧 3V_S5 转 3V_S0 出问题,这种故障我很喜欢修,比别的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