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白屏 逻辑板烧了个电感

楼主(2016-12-17):
还有没机会修复阿

网友:
中间 一堆黄的就是电感L301 测已经开,路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逻辑板基本废了
0欧电阻没有开路

网友:
这个看着颜色变的很重啊,修修看呗。

网友:
不好说有可能

网友:
电感取掉 刮开看下

网友:
电感如果烧了,那后面会有大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坏了

网友:
先换掉看看喽

网友:
有可能电感虚焊打火引起的

网友:
电感开路说明电感坏了,,换掉电感测下电感对地阻值,有可能只是电感坏了

网友:
了科技科技股以防御天赋

网友:
看下有无短路,没有换个上电看下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的话 换一个电感看看

网友:
试试看吧。不行就不行了。

网友:
看着旁边黄了一大片会不会其他的也坏了!!!

网友:
修好了最好说过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取废板同值电感代替,再查驱动块坏了没有

网友:
电感都能烧坏?

网友:
还是这种电感

网友:
烧这么严重的 没见过

网友:
逻辑板修电容的修的多,电感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
这电感是用在哪处电路的

网友:
屏的逻辑板烧了修复率确实不高  修修看吧

网友:
屏的供电没出,好好查查

网友:
不仅仅电感坏,看看别的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上次修一个HKC的也是逻辑板 烧了 刚好手上有同样的报废屏 取件 换上 用了一个多月又烧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一般修屏要注意那几个电压哦,好像有好几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