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

楼主(2016-12-17):
懂的给点建议。图片截图给我评论

网友:
A1466  进WIN桌面 黑屏  是 显卡驱动的问题  不是硬件问题哦

网友:
什么,主板问题,送维修

网友:
信号什么都正常吗

网友:
查条件啊  LED升压在主板上的 这个都有图纸好测量的

网友:
暗屏先查下问题是在屏上 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苹果本子暗屏多在主板上查下 升压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对暗屏都没有维修思路的,建议你送修吧。。。故障扩大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用到,收藏下载了

网友:
暗屏已修复了    该的高压

网友:
暗屏要么屏坏  要么灯管要么高压就这几个步骤

网友:
先看一下屏有没有问题,要不就是就是升压有问题了

网友(2017-01-19):
谢谢你们的回复  修好了  忘了回复你们了   改的高压好了

网友:
升压电路烧烂了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