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2.01G 15秒关机 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17):
啊哈哈,闲来无事又来骗分了,有图无码,先查供电都有5v电压,然后点位图看相连,4个USB连接到2个排阻,一直输出没有2.5V输出,2个电阻都在桥下面位置,看点位图就知道,更换排阻完美亮机,顺便发图纸,哈哈。注意是图纸不是BIOS,

P5KPL SE 2.01G.zip

网友:
老板很急,修好直接拿走了就没拍照,哈哈,其实以前黄老师也发过类似的

网友A:
你确定USB_OC信号是2.5V而不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USB_OC信号是2.5V而不是3.3V?

够了啊,我量其他脚位都是2.5V,就几个脚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USB_OC信号是2.5V而不是3.3V?

换了排阻反正都出2.5V了,也正常开机了,我不至于为了这点压差干桥吧。。。。OC没其他相连,直接进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够了啊,我量其他脚位都是2.5V,就几个脚没电压

刚好我手里也有这板,5V供电经过472排阻和822排阻分压,得倒4个3.2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分别给82801GB的内部4个USB_OC检测点提供信号。如果按你说的是2.5V,那根本就没修好这个故障,再说我实测都是3.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排阻反正都出2.5V了,也正常开机了,我不至于为了这点压差干桥吧。。。。OC没其他相连,直接进桥了,

我宁愿相信你万用表错误,要是USB_OC这个信号点2.5就能使用,我看Intel和AMD真要改改规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相信你万用表错误,要是USB_OC这个信号点2.5就能使用,我看Intel和AMD真要改改规范了。

确实是2.5V,我所有电压都量了,2个排阻8个脚输出都是2.5V,我开始也纳闷所以把2个排阻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反正开机了就没管他,表没问题。我看你回帖特意去别的板子上试试都正常。我感觉应该是桥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2.5V,我所有电压都量了,2个排阻8个脚输出都是2.5V,我开始也纳闷所以把2个排阻都换了还是一样, ...

那还真是活久见

网友:
哈哈,管他。那个是返修板子,再来就叫他换板了。上次CPU芯片坏,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迟早换板子

网友C:
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能正常开机,哈哈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记得好像是USB的跳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