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10V1.0档E0维修

楼主(2016-12-17):
主板型号:V星MS-7610 V1.0

故障现象:档代码EO
故障分析:插上诊断卡档代码EO 测试内存供电1.95 稍微偏高点
内存槽SPD电压3.3 正常
内存槽120SMBCLK测试电压正常3.3V
119脚 SMBDATA电压只有2.3V 不正常
打内存槽119脚120脚对地值 119脚阻值偏大
图纸得知SMBDATA信号到南桥有个R384电阻是33欧的
这个主板没丝印 通过点位图查看电阻R384
离线测量电阻R384阻值71.3千欧

找了个33欧的电阻装上测试已经正常附亮机图
档EO 这个代码首先会想到时内存这边的问题 在测试内存供电时候有时直接忽略了两个信号SMBDATA SMBCLK 这个两个信号号出问题的故障率也不是很多。
总结:SMBDATA信号连接到南桥的电阻变质导致跑代码EO 换后拷机测试ok
BIOS 图纸 点位论坛都有

新手路过 老鸟勿喷

网友:
啊哈,有点位就好找点,一个不行就是桥或时钟问题了,呵呵

网友:
修的有理有据,I2C总线波形电压偏低,因此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进而档内存不开机。

网友A:
这里电阻阻值变大一般是本身表面腐蚀引起

网友:
原来高手在这里

网友:
666666,我前几天修到华硕B75挡20也是内存3.3不对

网友:
楼主的技术 厉害小白一看就懂

网友:
学习了乐乐乐

网友:
LZ威武,修的有理有据,加分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有图很明了,思路清楚。

网友:
不过内存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高手 这种一般直接换板哦 累人

网友:
666学习学习 认真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一般主板上电触发都会出现报警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LZ的技术 厉害小白一看就懂

网友:
技术就是个号哦

网友:
E0里有很多这个条件引起的

网友: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电阻阻值变大一般是本身表面腐蚀引起
如果SMBUSCLK和SMBDATE电压一样,打值却不一样,还挡内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是亮点

网友:
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也是很重要 的。

网友:
高手电路都是很扎实

网友:
内存总线坏的比较小。。有时候外置设备坏的几率可能高点。。不过还是要细心排除了。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啊,菜鸟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信号出问题 也挺 多的

网友:
感谢分享,步骤很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变值电阻推测是起到信号桥接传输作用

网友:
楼主修得有理有据,又有点位应该是秒杀了的吧

网友:
可以教下我吗?我qq206586024

网友:
大家给楼主加分啊,这技术很难学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2017-02-18):
没有点位图真不好修

网友:
V星点位图  不太会用  有没有使用说明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的功力好深 我都想学了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