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对温度的影响?

楼主(2016-12-17):
  昨天一个客户打来电话,说笔记本莫名其妙关机,我叫他把电脑拿过来我给他检查检查是什么问题再报价!
  客户把笔记本拿过来是华硕 K550D的笔记本,CPU:A10-5750M,内存4G,硬盘:SSD 120G.他告诉我平时玩LOL都正常,系统崩溃了以后他一个朋友给他装了一个系统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开机看了看是W7 64位的系统,下了一个鲁大师检测,CPU温度达到92度,然后我告诉他是硬件问题。要拆机,叫他第二天中午来拿。
  拆机清理灰尘以后,开机CPU问题在65度,玩20分钟,在78度,用鲁大师压力测试,3分钟后达到93度,自动关机。我怀疑是他朋友给他装的系统问题,我重新给他分区,装了一个原版w7 64位系统,把驱动全部装好,温度和开始相差在5度左右,开机运行网页20分钟,温度在65度。
  这个温度肯定是不正常的,我就重新给他装了一个W 7 32位原版系统,把驱动全部装好,开机CPU温度38度,打开2个网页运行20分钟,CPU温度在45度。用鲁大师压力测试10分钟,CPU温度62度,这个温度就正常。搞定!
  我想询问,64位系统和32位系统对CPU的温度相差那么大吗?
  请指教!!!

网友A:
系统不可能对温度有多大影响吧

网友B:
32位系统不行了,lol这些要求的内存现在很大
32位只能用3.几g的内存会不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可能对温度有多大影响吧

是的 一般不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位系统不行了,lol这些要求的内存现在很大
32位只能用3.几g的内存会不够用的

一般需要大内存 就用32位系统
64位 很好内存 和资源的

网友:
32位64位系统对温度影响不大的,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很奇葩,也许是cpu真的不支持64位吧

网友:
连续几次回复相同的内容了,请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

网友:
客户应该不会接受32位的系统吧? 理论上多少位的与温度没有关系的,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