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联想笔记本一体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17):
第一台机器型号:联想B470
版号:LA47+N卡
芯片组:HM65
故障:上电0.75A不动
过程:同行的机子,上电,电流指示针跑到0.75A不动,换过内存条不行,拆机。。。拆开C壳一看。

明显铁壳MOS烧黄了,连芯片烧洞了,对显卡的电感对地阻值12Ω,正常。

拆掉后继续挖掉烧黑的焊盘

要耐心慢慢割开烧黑焊盘,并认真干净,OK,上电,不再跑到0.75A,反而奔到1A左右摇摆,接屏,已点亮。

第二台
机器信号:联想Z470
版号:广达KL6A
芯片组:HM67+N卡
故障:进水
过程:客户说进过水了,再开机开不了了。拆机。。。

我拿起手机拍个照,然后清理进水部位,清理完毕后,对内存供电芯片的周围电容打组织,对各个电感打阻值,发现一个电感阻值异常。

看来是客户的内存条烧坏了,OK,上电,待机正常,装上开关板,按开关,咦?不触发?,好吧,修吧。

图纸最后一页有时序,按照时序来查,查到第6步RSMRST#电压不正常,追查。

哎,看来可能是EC坏咯,找了板料拆出来一装,上电,RSMRST#恢复3.3V,并可以触发,接屏,点亮。

我开始作死用烧坏的内存条一插上,上电一小跑1A,忽然跑到2A不动,摸摸内存条本身,oh shxxx。内存条发烫,断电,拔掉烧坏的内存条,装上好的内存条上电,恢复跑马,已点亮。

PS:清理进水前,先拍照,后清理。
       不触发,按照图纸标准时序。

第三台
机器型号:联想旭日420M
版号:LWG2-U
芯片组:ICH7-M
故障:奇葩的时开时不开 故障
过程:外地同行发过来,没有写什么故障?插上电,发现电源口有点松,待机正常,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我又问问师傅这个机子什么问题,师傅说:时开时不开,看看电源口是不是坏了? 我一看电源口,确实松了,好,拆机ing。。。。并更换新的电源口,我以为修好了。但是奇葩的故障真正开始了,装到一半时,上电,触发,咦?不触发?别逗我啊,以前可以开机啊,怎么会不开机呢?我还是拆拆拆吧,拆到C壳,试试按下开关,*脏话*,触发了,麻痹。。可能没装好,不能大意了,仔细装好机子,再开机,OK,装键盘,再开机,OK,装光驱,上电,尼玛,又不触发了,拔掉光驱,又麻痹的,可以开机了,仔细看看光驱接口,没问题啊。

没办法,找个二手光驱装上试试,哎,不触发,好吧,我对这个光驱接口对地阻值,正常,咦?奇了怪了。好吧,插上光驱,插上电,量一量待机电压,诡异的现象开始了。

对的,你没看错,确实被拉低了,难道待机芯片带不起光驱?不科学啊,以前换电源口之前可以开机,怎么会待机电压被拉低呢?断电,对3、5V电感阻值正常,二级转换MOS阻值正常,麻痹。确实想不通,我一眼看待机芯片的滤波电容,恩,先试试换成330电容吧。

换完后,插上光驱,好耶,运气真好,可以触发了,真高兴,装好,装键盘,装光驱,装硬盘,自信按开关,被无情打脸了,妈蛋,又玩我是么,又不触发了,拔掉电源,重新插上,看看电流指示针,按开关,电流指示针下降了,好吧待机电压拉低了。拆掉光驱,上电,又触发了,再次重新插上光驱,不触发,我无意拔掉硬盘,插上光驱,*脏话*。。可以触发了,我看看硬盘接口,没问题,换成测试硬盘,再次插上硬盘 妈蛋 又触发了。简单来一段话吧。
插硬盘 不插光驱  可以触发
不插硬盘 插光驱 可以触发
硬盘和光驱 同时插 不触发
麻痹的,我开始作死了,先插上光驱,上电,然后把光驱快速插上,*脏话*,插上就正常了,光驱还可以弹出,还可以读取光盘。再次强制关机,拔掉电源,插上,按开关,不开机,好吧  服了。。
带不动硬盘和光驱,可能是待机芯片问题或者别的短路,好,我使出必杀技。

处理OK,把硬盘和光驱同时插上,噢耶,可以触发了,再次关机,拔掉电源,插上电,可以触发,反复多次,可以触发,装好机子后,反复测试,测试两天,OK。没问题,奇葩的故障解决了。

PS:我表示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带不起负载可能是虚焊的待机芯片或者二级转换本身不亮造成的吧。

第四台
机器型号:联想一体机C440
版号:CIH61S1
芯片组:H61
故障:时开时不开 偶尔掉电
过程:我一天没上班,来店里后,师傅让我修这个一体机,师傅搞不来,让我处理处理。师傅说,以前时开时不开,我拆了下放了点就好了,装起来又开始掉电。我一插电上电试试,发现电流指示针跳的很欢,跑马正常,快亮机又掉电了,难道是显卡问题?再次开机,发现开机一瞬间,电流跑到0.5A后不动就掉电了,看来很刺手的故障。于是我就拆拆拆。拆出来一看,靠,没显卡,是集显。我就上论坛上看看,有类似的故障,大多数刷BIOS,就下载了BIOS,刷起。

OK,上电不再掉电了,可以点亮,我以为修好了,装好机器后,老故障又出现了,时开时不开,快亮机就掉电了,马蛋,跟BIOS芯片没关系咯,我就换掉待机芯片的有极性电容,还是掉电。

好吧,实在没招了,还是观察板子吧,发现CPU和没装显卡芯片的中间有个不起眼的小八管,一看原来是APL5920,哦,想起来了,上次修过B320黑屏元凶就是这个芯片,上电试试,在上电过程中,手指摸摸APL5920芯片本身有点烫,难道就是这个问题?

找了料板,找到APL5912代换,上电,不再掉电,手指摸摸APL5912芯片本身,感觉不怎么烫的,看来是APL5920是个爱坏的芯片哇。

装好后,叫徒弟反复多次测试开机关机,一直没问题,收工。
PS:大多数联想一体机都采用APL5920,绝对是通病。

网友:
基本都是秒杀啊,联想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大冷天,生意不错啊,暖暖心

网友:
看来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A:
楼主一个早上修了这么多。。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个早上修了这么多。。牛人啊

隔天修的,不是一个早上修好的

网友:
经典!皆是经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不错,确实是那个芯片的事情

网友:
是APL5930 打错字了

网友:
666,思路清晰啊,老是换滤波电容啊

网友:
666,思路清晰啊,老是换滤波电容啊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厉害啊,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怎么一会儿是师傅叫你修,一会儿是你叫徒弟多测试,你到底是师傅还是徒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一会儿是师傅叫你修,一会儿是你叫徒弟多测试,你到底是师傅还是徒弟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哈哈

网友C:
最后一个一体机你老板没搞好,你搞好了,你让老板情何以堪

网友:
铁壳烧糊了的我都不想修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呀

网友:
好硬的技术  双击666

网友:
楼主真心是个大好人。

网友:
这帖子写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面对我这种小白来说,还以为是晶振,没想到是mos管

网友:
看板子供电感觉APL5920是VCCSA供电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好帖子  已经加分  希望楼主有时间在发一些!看着也过瘾哈!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很牛啊。。。思路也清晰   学习啦 。。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一会儿是师傅叫你修,一会儿是你叫徒弟多测试,你到底是师傅还是徒弟

笑死了

网友:
精彩,精彩,带不起负载最折磨人。还有最后一个故障也折磨人。先加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一体机你老板没搞好,你搞好了,你让老板情何以堪

明天炒鱿鱼。。。。呵呵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吧不过有时候好修有时候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