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点不亮

楼主(2016-12-17):
HP CQ40 不亮 电流有跳变 看电流有点像显卡问题 但放电后就好了 就是用一段时间后就有这样了 放电后还是好了 怎么回事啊?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肯定是保护了 查下保护原因 最终刷BIOS

网友:
显卡虚焊么?可能性不大啊 放电是全板复位考虑南桥?

网友:
是AMD的?是不是钮扣电池 电量不足了?

网友:
COMS电池有电 吗

网友:
最好还是刷个BIOS

网友:
刚好修到这机器,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刷b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