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5P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6-12-17):
海尔X5P 板号6-71-WA500-D02A  来的时候是待机电流过大,3V短路,烧鸡PCH发烫,显卡供电芯片冒泡了,焊盘也掉了,换了PCH和显卡芯片,补好焊盘,触发电流到0.28A掉电,测包括CPU供电在内电压都出了,这个CPU电压是1,7V,刚开始以为偏高,其实正常, H_CPUPWRGD没有,PMSYS_PWRGD_BUF 1.05V正常,H_CPUPWRGD接地电阻正常,CPU四代I5的U,淘宝上900多,暂时不考虑,有没有可能换的PCH有问题

网友A:
这机器桥坏的多 但是板子不耐做桥 能不好旧主板就气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桥坏的多 但是板子不耐做桥 能不好旧主板就气泡了

板子到没发现变形鼓包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PCH引起的,外围电阻都有测,这个主板死贵,换板客户不搞,嚓

网友:
不排除换的PCH有问题的可能性

网友:
换PCH风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