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56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7):
iPhone6刷机报错56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56

  维修过程:

  刷机报错56,根据经验先摘下大NFC U5301看有无断线,有用脚阻值是否正常。

iPhone6刷机报错56故障维修 图1

  可能是摔的,也可能是上家师傅温度力度没控制好,这么多的掉点,有的还要挖到板层里去。因为板层过孔的焊点太小,在显微镜下面烙铁尖很大,感觉就像用拖把写字一样,很笨重。我先用烙铁简单镀锡,把线挂上去,然后用一点点锡浆,锡浆到了显微镜下面也是很多的小球球(图中零散的几个小亮点就是锡浆小球)。

  挑一小堆适量的小球堆在焊点和线的结合处,风枪吹一下,锡球化了就聚在一起,正好就把焊点和细线焊好了,比烙铁焊的漂亮的多。

iPhone6刷机报错56故障维修 图2

  然后洗干净板子,涂上阻焊绿油,UV灯下烤十来分钟,绿油固化了以后把细线卷成个圆圈,这样BGA的时候圆圈和锡球结合好,成功率高。

iPhone6刷机报错56故障维修 图3

  刷机,一次过(如果没过,拆掉NFC前端U5302再刷,要是还不过,更换大NFC)。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来自互联网)

网友:
那些没有补上的点是空点吧

网友:
这手工也是没谁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境界。。

网友:
楼主飞线补点水平很好

网友:
相当的给力啊

网友A:
同意楼主的看法 ,烙铁不适合焊这个

网友:
这手艺没得说,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主的看法 ,烙铁不适合焊这个

要换烙铁头的,比较小的那种。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烙铁头的,比较小的那种。刀头的

我的手法是飞的线先上锡  打圈的点也上  然后上点锡膏  镊子点住  直接风枪。这个是飞线的最好方法 比如螺丝柱下面断线,用烙铁 会死人的

网友:
这样飞线 真的挺难飞的  楼主的耐心也强大

网友:
NFC基本上都不用,能不能直接给它拆了。

网友:
刷机报错56  都是nfc的问题吗???

网友:
手工牛逼,还得眼神好

网友C:
NFC 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利害了,我的哥,这技术

网友:
掉了那么多点 楼主手工了得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NFC 是起什么作用的?

近场通讯。你可以百度下NFC

网友:
飞线还飞出一朵花出来,技术厉害啊。

网友:
我最服的就是你们这些把掉点刮焊盘飞线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