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收到什么pg复位

楼主(2016-12-17):
南桥要收到vrmpg和pwrok后才具备复位的条件,那么问题来了vrmpg在ic芯片上可以测试到感觉比较容易找,那么这个perok信号应该哪里测试到,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啊

网友A:
APWROK信号一般在IO上面可以测到,例如1155上面,如果桥供电正常,25M晶振正常,如果IO不发出APWROK信号给桥,桥是无法发出全板时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WROK信号一般在IO上面可以测到,例如1155上面,如果桥供电正常,25M晶振正常,如果IO不发出APWROK信号给 ...

那IO需呀一个33m的时钟?发现很多设备都有复位,而南桥不需要复位吗?比较迷惑的是这个APWROK在不同的IO名字都不一样,找起来好乱,有什么办法比较快捷方便的找到APWROK?

网友C:
桥本身是要一个时钟的 有个33m  这个没有 也是不发出复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IO需呀一个33m的时钟?发现很多设备都有复位,而南桥不需要复位吗?比较迷惑的是这个APWROK在不同的IO ...

如何比较快捷找到APWROK,说真的,了解整体结构才行,不然光看名字去认识,这太局限,因为每个厂家对同一个信号的称呼有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比较快捷找到APWROK,说真的,了解整体结构才行,不然光看名字去认识,这太局限,因为每个厂家对同一 ...

好吧。感觉思路很乱啊,还需要多加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本身是要一个时钟的 有个33m  这个没有 也是不发出复位的

那么这个33M是时钟芯片发出来的吧,要满足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才OK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感觉思路很乱啊,还需要多加了解

多在论坛学习学习,多看看别人发的维修贴,看他里面的分析,自然而然就会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