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复位闪烁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2-17):
同行送来一块主板说是刚装上系统,然后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接过来通电试板,果然如此,接诊断卡复位灯几秒钟闪烁一次,不停止。好吧,留下测量。电脑里买有找到这个的图纸,论坛里面下了一个4.0的。对着看吧。芯片的型号有些不同,但是位置还是一样的。先测量各个供电,基本正常,然后查到了L2,没有电压。 按图纸找到芯片U97,测量电压VCC,BooT等都正常,就是没有8脚电压 ,愿主板芯片是RT8120的,没有找到这个。然后在联想的板子上找到这个UP6103S8/S,脚位都相同 ,换上开机,还是一样。但是L2已经有1.1V电压。继续查,当查到Q309时候问题出现了 G级0.6几伏,D级到是有3V多的电压(正常是截止的), Q355的G级也是3点多电压,D级电压0V,废板子上拆下来一个管子,换掉Q309,在测量Q355的D级正常的1.5V出来了。G级也被拉低。插诊断卡顺利跑码,接上显示器,已经完全显示。到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片和这个板子的BIOS程序(2M的)。   亮机图 BIOS程序 GA-78LMTS2P

网友:
Q309损坏,进而引起CPU_PG信号没有,造成CPU无法工作,从而不跑码。

网友:
不得不说看了你的图后更凌乱了。。。。也就是PG被拉低了是不是这么个事=。=!还有你不是说供电基本正常么。。。那为何南桥供电L2没有=。=!

网友:
没有PG导致的

网友:
AM3+的板子没有弄过,学习了

网友A:
修好桥供电,修CPU的PG,是这样意思?

网友:
多故障板啊  还好有图不然有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桥供电,修CPU的PG,是这样意思?

是的。别的供电都测了,正常,到了最后才发现桥的电压没测量,这才折腾回去。中间浪费时间了。疏忽。

网友:
向你学习  ,挺好

网友:
路过,学习下,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