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案例,分析给朋友们看看

楼主(2016-12-17):
1: 华擎asp-n68-s3vcc  故障跑码55跑码不过内存,spd断线无3.3

2:铭鑫gtx650 上电保护 故障gpu上管击穿,这显卡居然核心没被击穿,意外啊

3:V星785gtm-e45  无cpu供电,vdda2.5小五脚损坏,对于V星amd板子的没cpu供电的朋友们可以看看有没有vdda2.5

4:his 270x 花屏  加焊ok

5:联想e430c 进系统黑屏 卸载独立显卡驱动正常使用,黑胶恶心的一笔,就没动他

6蓝宝石hd7770 无显存供电,更换rt8120

7技嘉ga-970a-ds3 闪复位,更换北桥OK、

8影驰gtx770无gpu供电,  pwm芯片的en被拉低,去掉一个电阻ok

9映泰th61a ver6.0  反复断电重启,bios问题。

10铭瑄h61无cpu供电    内存pwm芯片rt8120坏,更换即可

总结:维修还得靠耐心以及细心,不可心气浮躁,当然电子基础也是必不可少,工具的使用熟练度更是缺一不可,万万不可钻牛角尖。钻对了地方好说,转错了就洗白洗白。

msi b75a-g43 空板触发掉电属于正常现象,必须上真u

网友:
沙发,哈哈,很多经典案例啊

网友A:
如果每个案例能更润色点,最好来点图,完全可以加精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个案例能更润色点,最好来点图,完全可以加精华。

轩辕大大,我这是着急下一个图纸所以才草草发了个帖子上来,刚好发完就能下载了、抽时间我再慢慢润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轩辕大大,我这是着急下一个图纸所以才草草发了个帖子上来,刚好发完就能下载了、抽时间我再慢慢润色一下

好的,期待你的帖子,如果达到论坛的标准,我给你加精华

网友:
值得一看,涨姿势。谢谢LZ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是比较好搞的,有时候运气也占一部分啊

网友:
不要因为没分了就发这样的帖子 会被别人说刷分的